关于总漏电开关的误动

楼主(2006-12-26):
现在对住宅区的总空开要求用漏电.但我在好多工地上都碰到了这样的问题:漏电开关不知什么原因老跳.怎么都查不出原因.资料上说是因为漏电开关距负载太远,电线对地行成了一个较大的对地电容电流.解决方法是将漏电开关方在距负载较近的地方或是调高它的漏电电流,(比如将300MA调到500MA).但这两个方法在现实中都行不通.我想知道什么叫对地电容电流.它是怎么行成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还有就是总空开用漏电是否合适?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解决这种问题?

网友A:
总空开最好别用漏电开关。

楼主:
现在人家设计院就是那样设计的

网友B:
我的客户要求的 "电磁保护"是什么啊??是漏电保护吗???

楼主:
不是,空开分的脱扣方式分为电磁脱扣和热动电磁复式脱扣.比如3300就指的是热动电磁复式脱扣.而3200则是电磁脱扣

网友B:
哪有这方面的资料啊!!!那总开关有"电磁保护"是应该选用什么样的啊???

网友C:
两个通电导体,中间有个绝缘物体,就构成了电容,其实电缆的电容电流就这样 产生的,线路越长,电流越大,
总开关最好不要加漏电,

楼主:
看你总空开是那种了,只要是一般的空开都是电磁保护式的,比如选个DZ20/3300就行了 在空开的说明书上就有这方面的内容.

楼主:
现在人家设计院就是那样设计的,现在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解决这件事.我刚又问了一下,好像这现在是一个通病,但一但解决了就不会在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D:
现在要求用漏电开关,线路有漏电的地方,通电前摇一下绝缘就好知道有没有问题了.

楼主:
线路上肯定没问题

网友E:
漏电开关后面零线不能够接地

网友F:
有的漏电开关它的漏电电流是可调的

网友F:
漏电开关后面零线不能够接地,你量过漏电电流有多大吗

网友G:
设计院的就一定正确吗?
我也经常遇见这样的问题.
一般带漏电的塑壳开关,漏电值是300MA,最大是500MA,容量为800A以下.
但是用它做总出线开关,出现保护跳闸的情况非常多.你说的情况,我深有体会,为此也和设计院没有少费嘴皮子,长话短说:
解决办法:
1,改用漏电保护值为500MA的开关,即把漏电值放大,这要看你的实际用电状况而做具体参考.
     因为,现在的漏电开关由于材质和工序方面的原因,很多厂家虽然标称是漏电300MA的开关,但是产品没有达到按照国标要求,实际保护值低于300MA.
2,把开关里面的漏电保护单元拆除.
      因为,现在设计院出的图纸和要求,惟恐出问题担责任,就一股脑的把线路上各个关口都设有保护装置,比如;线路上的过欠压保护器,分户小漏电开关,动力线路上的电压电流继电器,热继电器,电动机保护器.....等等,可以说,是多重保护应有尽有吧.而我们通常又不希望也不允许总开关频繁调闸.因此,总开关,可以不用漏电保护器.
     设计院的设计出发点没有错误,但针对实际运用的不同场合来说,但不一定是合理的!
     现在很多设计院的电器设计人员已经认识到过分重复设置漏电保护的弊端___画蛇添足.不但没有起正确的实际保护作用,反而成了频繁调闸,成了名副其实的故障点.

网友H:
总开关绝对不可以用带漏电保护的。

平常整天跳,烦都烦死你

网友A:
在设计时,我一般不把总空开设计成漏电开关。不过也有几次技术协议要求的原因把总空开设计成了漏电开关,就是调试时发现漏电开关跳闸!有些时候是查出来有些电机或其它设备稍微有些漏电,处理了就好了;还有些时候是根本查不出原因,只好把漏电开关又换成普通开关!
    你慢慢查漏点的原因吧,如果实在查不到就只好把漏电开关又换成普通开关了。
    看见漏电总空开,我都头大!

网友H:
有一招对付:把里面用于触发跳闸的那个电磁铁的线剪掉就行了。包不跳,而且在需要的时候还可以接上。

网友I:
一般不是误动作,我不推荐住宅区的总空开要求用漏电,但好象要求使用的呼声大,建议入户用漏电的.仅个人观点,

网友J:
如果剪掉的话,是不是短路保护也没有了?

网友K:
1、漏电开关的保护方式有:总保护、分级保护、末级保护、报警保护等;
2、我个人认为,漏电保护方式应实行“末级保护”原则,不宜总保护、分级保护;

网友L:
有一招对付:把里面用于触发跳闸的那个电磁铁的线剪掉就行了。包不跳,而且在需要的时候还可以接上。我看行

楼主:
感谢各位的支持,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很好.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1我已经把漏电电流调到最大了.500MA.2现在用户非要用漏电.说那是设计院设计的不允许改.找设计院,人家拿了一个规范.就不理我们了.肯定也不能改开关了.3把里面用于触发跳闸的那个电磁铁的线剪掉这种方法是可行,但这样改了以后就不是漏电开关了.人家用户是否愿意?改了以后,开关出现了问题谁负责.(众所周知,一个漏电开关的价钱都不低.这样改了以后,一但开关出现质量问题或是出现重大事故,厂家肯定不会对开关负责,到时候怎么办?

网友H:
规范是死的,人是活的,要学着变通。

如果一个场合不在乎整天跳闸,那么总开关用漏电保护没所谓。

否则总开关坚决不建议使用带漏电保护的。

我以前做过网吧的配电,一台电脑的漏电电流是30ma,300台机,总开关是400A带漏电保护的。这个开关时供电局强制要求安装的,跟他们说过500ma的漏电是不符合要求的,仍然强制安装。

结果整天不停跳。

后来我偷偷把漏电保护跳闸的电磁铁线圈剪了,实施末级漏电保护,总开关不保护。

多年来一直没事。

楼主:
对地电容电流怎么会行成漏电空断路器的跳闸?它的原理是否和漏电的原理一样.如果一样,那么一个500毫安的漏电断路器,比如电容电流就损耗了450毫安.那么它还剩50毫安.是不是就会因为一户漏电而总空开跳闸或是分漏电没跳而总漏电跳闸的主要原因?那么现在规定的300毫安是不是就会远远达不到要求?得到800毫安或是更高的?

网友H:
一个500ma的保护器,绝对不会500ma的时候才跳,一般300~400的时候就跳了。

我做过这么多工厂的配电所,从来没有总开关带漏电保护不整天无缘无故跳的。所以在很多地方,供电局设置的变压器低压室从来就不用带漏电保护的空开。

漏电保护总开关经常还会造成越级跳,带来更大的故障。

既然是设计院设计的,那就叫他们解决越级跳的问题吧。

既然用户也不愿意改,设计院也不愿意改,那就把皮球踢回给设计院吧

网友K:
   “改了以后就不是漏电开关了.人家用户是否愿意?改了以后,开关出现了问题谁负责.”

1、你的观点是对的,“出现了问题谁负责”???
2、你必须保证不出问题,能不能保证不出问题!!!???
3、我的观点是,加强末级漏电保护,可以保证不出问题;
4、做到那个(路、家)负载漏电,那个负载漏电保护停电;
5、对现有的空开漏电动作电流调至最大!

楼主:
我现在已经把漏电开关调到最大的500毫安了,并且末端也有漏电保护.我想现在的问题应该是由于总漏电到负载其间的线过长.又因为电流比较大,有一部分电流在线路中损耗,这就是所谓的对地电容电流吧!是它造成了漏电开关的误动.现在在技术上应该怎样解决?.找设计院是肯定行不通的.它们是不会管这些事的.

网友H:
找设计院肯定不行,但是推卸你身上的责任就绝对是可行的。自己想办法推吧

网友K:
  “我想现在的问题应该是由于总漏电到负载其间的线过长.又因为电流比较大,有一部分电流在线路中损耗,这就是所谓的对地电容电流吧!是它造成了漏电开关的误动”

1、你说的是正常泄漏电流,漏电保护动作电流必须大于正常泄漏电流;
2、我想你能仔细查找一下线路,特别是工作零线(通过漏电磁环)有没有接地的情况,如果有会造成漏电流误动作;
3、你能谈谈漏电空开后的负载用电情况,以便大家分析!

楼主:
它的负载主要是住户.是一个家属楼.对于每户的插座也装了漏电开关,是0.03秒30毫安的.住户有180家.还有一些消防上的用电和一些水泵,电梯的用电.
"你说的是正常泄漏电流,漏电保护动作电流必须大于正常泄漏电流"那么我想知道,要是它的正常泄漏电流已经达到了临界点.那是不是造成了在有一点漏电它就跳.或是电流在大一点由于它的电容电流随之增大而跳?

网友K:
    “它的正常泄漏电流已经达到了临界点”

1、如果正常泄漏电流500mA,你的空开漏电保护动作电流最大500mA,说明你的空开参数选择错误,你可找设计部门,以参数不符合实际要求,提出改换漏电保护动作电流较大的空开;
2、如果正常泄漏电流500mA,漏电保护动作电流选300mA,空开的漏电保护动作电流应为800mA;
3、我个人认为你的系统问题出在“消防上的用电和一些水泵,电梯的用电.”;

楼主:
问题是现在消防上没有用电,这些对整个配电系统不会造成影响.
现在的漏电开关国家标准只能到500毫安,不能在往大放了.好像也没有比500毫安更大的总漏了.

网友M:
我在学校,对漏电要求严格,全网保护,总保护用鉴相鉴幅的,一年跳三至五次是正长。槊壳漏电保护器用在分路,负荷不可太远,电器复杂地话对查漏不易。

网友B:
我的系统中有12千万的电机负载(有三相的,也有单相的),在技术协议中总电源开关要求有过流保护和电磁保护,我选用了带漏电保护的开关.我有点不明白电磁保护是要用漏电开关吗??我选的合适吗???急!1111

网友N:
我不是电工,也不太懂强电。不过我知道现在几乎所有的家用电器电源都是开关电源,为了减小干扰,达到emc要求,也几乎所有电源的入口都有电源滤波网络,其中就有y电容,有的甚至开关电源的输出端还有y电容,别的不算,就是这些家用电器里面的y电容,一栋楼几百户人家至少也要有几百毫安以上吧,没准1安培超过都说不定。

不知道那些设计院的人都是吃啥长大的?

网友O:
楼上的有很多高手似乎在这个问题上有点经验主义和固步不前。不错,如果在几年前,总断处不装漏电保护器,我深有同感。但是,现在的技术发展真的是太快了,检测零序电流的传统漏电保护器也有很大的进步,比如XEUXI说的鉴相鉴幅技术,高速运算处理器件的使用,对很多问题提供了解决的办法。

楼主:
去了几次工地.现在这个问题还是不能解决.没办法,也找不到原因.去了几次工地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比如说零线有一部分接地了,好就可能地一部公电流要流入大地.那么是不是当总电流小的时候他的漏电电流小.当总电流增大漏电电流也隋之增大.

网友P:
  看见漏电总空开,我都头大!

网友Q:
现在的一些规模较小的企业总空开都是漏电开关,换别的用电部门不同意,够烦人的

楼主:
其实要是按理论上来讲.用漏电开关的初衷是好的.它可以预防一些事故.

网友H:
主要是防止偷电。防止只拉一条火线,零线取大地的方式偷电。许多农电都装漏电保护开关,结果整天跳。
我做工程历来看见带漏电保护的总空开都是剪就一个字。

网友A:
TO Isaiah:
经过实践证明,“只拉一条火线,零线取大地的方式偷电”确实能够偷电吗?????

楼主:
好像不能吧,电表里面的零线是通的.

网友A:
当然不能!呵呵。。。

网友H:
装漏电开关是为了防止偷电——供电局是这么说的。
我是一等良民,从来不这样做。我只会拆铅封改表

网友R:
这种问题我也见到不少,确实没发办,查半天也找不到毛病,送上又正常了,要求不跳闸的地方只好把线圈剪掉。

网友M:
用总漏电和分级保护对人员多象我门学校五千多人,电器安全第一吧.楼上12kw吗?用漏电选25-50mA定做,还可选热继电器和接地保护.

网友S(2007-01-25):
教条主义害的呀

网友T:
总开关绝对不可以用带漏电保护的

网友U:
我在工地做了几年,临时用电一般要二,三级漏电开关,跳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确实有漏电。二,开关后零线接地。三,工地上的对讲机也可以使漏电开关错误动作。
正式的居住楼总开关一般不装漏电开关,即使装了,我敢断定,今后的电工也会拆了,不可能一家漏电,全部没电,家家都有电脑等电器,你想象一下。

网友V:
不要用漏电.但是不安全

网友W:
漏电保护装在总开关处,肯定不合理。整栋楼下来,线路的绝缘电阻应该是很小的,稍微出现点异常状况,还不跳闸啊!其实,在单元,最好是用户入口末端装设漏电保护应该足够了。在总开关处,有短路,欠压,过压等常规保护足够!

网友U:
总开关不用漏电开关,但到每户要装的,电表后也可以装。安全是可以保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