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空开的误动

楼主(2006-12-26):
现在对住宅区的总空开要求用漏电.但我在好多工地上都碰到了这样的问题:漏电开关不知什么原因老跳.怎么都查不出原因.资料上说是因为漏电开关距负载太远,电线对地行成了一个较大的对地电容电流.解决方法是将漏电开关方在距负载较近的地方或是调高它的漏电电流,(比如将300MA调到500MA).但这两个方法在现实中都行不通.我想知道什么叫对地电容电流.它是怎么行成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还有就是总空开用漏电是否合适?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解决这种问题?

网友A:
1、漏电开关的保护方式有:总保护、分级保护、末级保护、报警保护等;
2、我个人认为,漏电保护方式应实行“末级保护”原则,不宜总保护、分级保护;

楼主:
但是现在设计院出的图纸上就是那样要求的

网友A:
1、“现在设计院出的图纸上就是那样要求的”,确实如此!
2、实际运行结果告诉我们,“末级保护”原则是正确的!

网友B:
以前住的楼就是由总保护,都被他给折腾死啦,经常全楼掉电。

网友C:
电缆线要绝缘好,要不漏电动作

网友D(2007-02-01):
绝缘好不一定能保证不跳,家用电气都有一定的漏电量,要正确估计漏电量是第一要素,总漏电结合每户漏电保护应该是最好的解决方案,放心当这个矛盾暴露的足够尖锐的话,建设部、设计院都可能修改的!

网友D:
还有一点,我觉得他们没有对末级保护提出具体要求,也就是说,你为了解决实际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解决,他有没说有了总保护不让别人在下一级进行保护!我不知道这个理解对不对!哈哈!

网友E(2007-04-24):
肯定是有漏电流了!不然怎么会跳!

网友F:
作者: 一叶萱草 ,2006-12-26 11:40:00   发送留言

电线对地行成了一个较大的对地电容电流
=====================================================================================
这个一般是你有高频发生设备,比如变频器的输出到电机的电缆,由于含有大量谐波,而且距离较远,电缆会对大地产生较大的漏电流。
确实,应该提高漏电流的脱扣等级到300mA或500mA.但是,漏电流超过30mA就会对人的生命造成危害,那装了也没有意义了!

有人曾经问过我这个问题,我的意思是不用安装漏电。但是如果必须要装,那到底有什么意义,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F:
上次别人问我是建筑用的电锤,用变频器驱动电机。属于手持式设备,应该装漏电保护。但是变频器的漏电流是很大的!

网友G:
 谢谢大家!很值得学习,很实用!!!

网友H:
技术难题!

网友I:
值得学习,
那位有更高的见解请与大家分享!

网友J(2007-05-28):
高手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