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中的CRC

楼主(2006-12-26):
在下最近用西门子的200编自由口通讯程序,用的modbus协议,其中接受信息结束符是crc校验高字节,smb89中需要设置信息结束字符,请问各位大虾,这个crc怎么算阿?
谢谢了先!

网友A:
应该先熟悉一下MODBUS协议

楼主:
lmhx,还是自己太懒 hehe 应该自己先看

网友A:
是的,协议上面说得比较清楚,至于程序的怎样写,还要看用什么样的plc

楼主:
用的西门子的200,准备用226。但是以前从来没有编过通讯程序,只是听说通讯是最难弄得。所以有点怯了。其实我参加工作也没多长时间,所以很浅薄。这么像无头苍蝇一样撞来撞去也是理所当然了,其实modbus我也看了,网上下的,就是看不懂,没有师傅带,只好自己鼓捣了。不过谢谢你,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是的,crc校验确实比较烦,如果你用modbus协议库就简单一些,不用自己编crc校验程序了,但使用起来不太灵活

网友B:
根据CRC的计算方式采用两个For循环指令(嵌套)就可以实现校验码的计算结果

楼主:
lmhx lesing两位大哥 可以给我你们的qq么?或者邮箱,我想向你们请教。比如说lesing说的两个for循环指令,在梯形图指令系统里面怎么实现阿?先不用说怎么算了

网友B:
你没有用过For指令?

楼主:
thank you very much!!!
没有用过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