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伺服器

楼主(2006-12-26):
各位大侠,小弟公司最近坏了很多台伺服器,但没办法可试到是电机坏,还是伺服器坏,有没有什么高招可以试到伺服器的好坏?

网友A:
   我公司是专业维修伺服驱动器。
如有需要请来电:0769--85963708进行交流。
            QQ:307717125

网友B:
这还不容易,找一对完好的伺服驱动和电机,试好了,确认无误!然后拆开,用伺服去带你认为可能有问题的电机,用电机去试你认为可能有问题的伺服。只要这些伺服和电机的牌子和规格一致即可

楼主:
我司从J2系列都有,但没有备件,现在又不能停机,可否有更好的方法试!

网友C:
我公司的伺服从来不坏的,工作环境还很恶劣

网友D:
如果不可以有停机条件,那最好有备品的啊.

网友E:
电机:测阻抗、侧反馈信号(示波器)。电机测好了就可以做初步推断。
驱动较难,最简单就是看报警。

楼主:
GUN你好,请问你有没有中文手册?

网友F(2009-02-24):
引用 网友B:
这还不容易,找一对完好的伺服驱动和电机,试好了,确认无误!然后拆开,用伺服去带你认为可能有问题的电机,用电机去试你认为可能有问题的伺服。只要这些伺服和电机的牌子和规格一致即可

这种方法不是很妥当。我曾经也是这样做过,当时报警是编码器故障,结果换了一整套伺服电机,结果没有几分钟电机又挂了。结果查到最后是伺服放大器的问题。如果按你试放大器的方法,可能会把电机烧掉。既然楼主的伺服器坏掉了很多台,我认为应该送到专业维修的公司做测试。这样会更保险些。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还不容易,找一对完好的伺服驱动和电机,试好了,确认无误!然后拆开,用伺服去带你认为可能有问题的电机,用电机去试你认为可能有问题的伺服。只要这些伺服和电机的牌子和规格一致即可

恩,哪确实,然后对照手册一查便知道了。

网友H:
可以先用万用表和兆欧表量一下,确定没有短路等严重问题,然后再用完好的电机和驱动器上去试。

网友I:
请问大侠我是一个初学者我公司的伺服器坏了,我不知道更换伺服器需不须要编程,能指导一下吗?谢谢!

网友J:
一般不需要编程,但要调整参数.

网友K(2009-06-08):
请问谁有"三菱伺服驱动器 MR-SA102使用手册"?有的请回复youfakeji168@163.com 谢谢!!!

网友L:
MR-SA102这是什么时候的产品,没见过这型号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K:
请问谁有"三菱伺服驱动器 MR-SA102使用手册"?有的请回复youfakeji168@163.com 谢谢!!!

发给你了,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