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表和电流表的问题?

楼主(2006-12-26):
今天偶然发现,一只三相4线电表和电流表是并联运行的。通过观察,发现电表正常运转,电流表基本无指示,但实际工作负荷至少在30KW以上。

请问:这是否允许?会不会造成电表计量不准(偏少)?还有没有其他影响?

网友A:
这是不允许的.这样会造成分流.而电度表和电流表都是靠互感器的电流工作的,分流以后计量肯定不准确.

网友B:
你是否看错了,电度表的电流线圈和电流表是串联的接在互感器上,这是很普遍的接法,没问题,现在电度表正常计量,电流表没指示,可能是电流表坏了,只要没断线就不影响计量.

网友C:
分流以后会造成电表计量不准偏少,基本少计一半,恭喜发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