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12-26):
电机中RESOLVER 与ENCODER什么区别啊

网友A:
resolver 旋转变压器
encoder 编码器
也就是说,resolver是encoder的一种。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我看到一台设备上的电机既有RESOLVER也有ENCODER 怎么回事

网友A:
怎么写的?
resolver encoder?
就是说使用旋转变压器来作为反馈编码器。

网友B:
知识啊!!呵呵!!!!!1111

网友C:
既有RESOLVER也有ENCODER ,一个做速度环反馈,一个做位置环反馈

网友D:
楼上各位所言极是。
RESOLVER国内称为旋转变压器,简称旋变,完全由硅钢片和漆包线构成,不含任何电子元件,因而结识耐用,可靠性高,耐高温,温度范围宽。使用起来,必须由旋变接口电路驱动处理,一转内可输出绝对信号,一转的典型分辨率为2得12次方,商品最高分辨率可达2得16次。
ENCODER 国内称之为旋转编码器,简称编码器,通常由玻璃光栅,检测光电电路,以及信号调理电路,传输电路等组成。因而,不够结实,怕碰,怕震,怕高低温。分增量式和绝对式,典型的增量式分辨率为2500线/转,可以做到数万线,接口相对简单,为国内伺服厂商喜欢使用。绝对式得典型分辨率为2的11次,12次,16次,17次,22次等,接口相对复杂,国内厂家使用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