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哪些较好机床光机生产商

楼主(2006-12-26):
求教:请问各位高人,有哪些较好的光机生产商?

网友A:
你是要较好的生产商?还是要较好的光机?
较好的标准是什么?质量?精度?价格?光机生产商太多了,几乎所有大机床厂都卖光机

网友B:
你需要的是车床还是铣床、磨床或是加工中心。

网友C:
几乎所有的机床厂,都是光机生产厂,配的数控系统,大多是别人生产的。

网友D:
多数厂商使用台正的,但刚性不好,听说南京有家台湾几家厂商合资的一个厂的不错,不过可能贵点,在昆明应该是光机的生产集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