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日期和时间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6-12-26):
请教日期和时间在s7-300plc的寄存格式是什么?即每个字节或位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向高手请教,谢谢

网友A:
TIME   数据长度32位,
格式-T#24D_20H_31M_23S_555MS--T#25D_18H_21M_25S_566MS
分辨率MS
DATE   数据长度16位,
格式D#1999_1_5-D#2006_12_27
分辨率1天

楼主:
to流川枫有没有每个字节或位的定义?谢谢

网友B:
100分努力中

网友C:
最好自己看一下系统手册吧,应该有的,200是有的。

网友D:
有的有的,就是找起来麻烦

网友E:
系统手册上是没有的,作为S7-300/400编程人员,好好研究一下编程手册附录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F:
格式-T#24D_20H_31M_23S_555MS--T#25D_18H_21M_25S_566MS
这个怎么用啊。。时间和日期在plc里可以定义到db里边么?怎么定义啊,新手不太懂。。正在翻阅资料,但是进展不大。。想在这里问问呵呵

网友G:
关于日期和时间在STL指令说明书中有介绍,16位,其中低八位为BCD数值,接下来的三位为时基。目前我也好希望有高手指点该怎么比较不同时基的S5TIME格式的DBW数据大小。
请大虾指点

楼主(2007-09-13):
经过总结,列出了下面的格式
Byte  Contents  Example
0  Year  B#16#93
1. Month  B#16#12
2. Day  B#16#25
3. Hour  B#16#08
4. Minute  B#16#01
5. Second  B#16#01
6. Two most significant digits of MSEC  B#16#23
7.
(4MSB)  Two least significant digits of MSEC  B#16#0

(4LSB)  Day of week
1 = Sunday
2 = Monday
...
7 = Saturday  B#16#5
DATE_AND_TIME的范围:
最小: DT#1990-1-1-0:0:0.0
最大: DT#2089-12-31-23:59:5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