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电磁保护的开关

楼主(2006-12-26):
谁知道带电磁保护的开关是什么开关啊!!!是漏电开关吗???急  啊!!!!!!11

网友A:
你说的是不是电磁式漏电保护开关

楼主:
不太明白,没用过啊!!以前都是用空开的.

网友B:
是不是高压柜用的那种电磁开关???

有高压的时候就锁死高压柜门,没有高压的时候才能打开的那种电磁开关?

楼主:
不是吧!!我的控制柜是380的,所以电磁保护有点晕!!!!!!!!11

网友C:
是否指的是带零压或欠压保护的开关,利用电磁线圈实现的

楼主:
用户要求有过流保护和电磁保护,那要用什么开关啊???????

网友D:
听不明白

网友E:
你接配电还是电机

楼主:
我的系统中有12千万的电机负载(有三相的,也有单相的),在技术协议中总电源开关要求有过流保护和电磁保护,我选用了带漏电保护的开关.我有点不明白电磁保护是要用漏电开关吗??我选的合适吗???急!1111

楼主:
怎么没人来啊!!!!!!!!!!!!11

网友:
我们在工厂中用的磁保护起动开关就是指一个交流接触器再加上一个热继电器的形式,电流大的就加上电流互感器.

我们在工厂配电380V的总开关用的是这种,一个隔离开关,再加上蓄能开关蓄能,然后按释开关来合闸的.

网友F:
是说带电磁脱扣吧.

网友G:
可能是对断路器的要求 同意ste.

网友H:
同意楼上的看法

楼主(2009-03-27):
还是没弄明白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