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ET200M与315-2DP通信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6-12-26):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315-2DP和IM 153-1(1AA03)老是通信不上,恳请高手指点。我用5.3对硬件组态,各模块型号都对,用一条电缆连接CPU和ET200M,两头进线,终端电阻都为开(220欧),距离不超过5米,1.5MBd,但是怎么弄都通信不上,CPU和ET200M的BF闪亮。然而在电缆接头上再插一个插头就好了(相当于再并联一个电阻),觉得很奇怪,哪位大哥有好的解决办法,请不吝赐教!不知道会不会是组态软件版本关系,还是固件版本影响?

网友A:
不知道你说什么?然而在电缆接头上再插一个插头就好了(相当于再并联一个电阻),?不清楚。PROFIBUS 电缆是两头都要连接设备的,按你的配置来看起端从你的CPU DP口开始,电缆终端是连接到IM153-1,两端的BUS 连接头打到ON 的状态。所谓的:然而在电缆接头上再插一个插头就好了(相当于再并联一个电阻)。没有用过更不清楚是什么东西。
好好检查你的硬件配置和你的现场连接。问题是很简单的

楼主:
就是再用一个接头插在其中一个连接头的编程口上,这样的话就相当于在3和8之间又并联了一个电阻,其他组态和连接电缆都查了没问,也反复做了好几次了,本来认为很容易可以做的通信却意外地连不上。

网友B:
1、确认CPU使用DP口。
2、连接电缆与DP头连接是1对1(红对红等)
3、DP头开关是否正常(有些打上去了,可是里面没有ON)
如果以上还正确;
建议把通信速率改为187.5K试试,

楼主:
DP口和电缆接线都没错,终端电阻都量过了,开一个是220欧,两个都开是110欧,应该也没错。波特率我只降到500K试过了不行,不过觉得问题应该不大,因为距离很短的。

网友C:
波特率无所谓,主要是接头的终端电阻问题,两端都接入极,两端电阻都是ON.

楼主:
我就是这样接的

网友D:
要设置成同一的通讯率

楼主:
能想到的我都做了,也都对着,组态、地址、接线、终端电阻、波特率这些都没问题,但就是不行,我怀疑会不会和组态软件及固件版本有关

网友E:
如果各种设置读正确的话,不妨检查一下ET200M和挂接的模块是否固定牢,松动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DP网络很简单的,设置方面应该没问题.

网友F: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具体为:把一条新的PROFIBUS电缆接入系统的中间一个插头
然后通过此电缆连接笔记本进行编程
此时系统没有问题
但是把此电缆插头拔下来后系统报警
红灯闪亮
后来断了次电就好了
没找到原因
望高手赐教

楼主:
回复abc35,如果模块挂接不牢的话,IM 153上面的SF会亮,但是我这边不会,只是BF闪亮,可以确定模块挂接没问题。

网友G:
终端电阻应该打到ON上,而且确保两个接头的线都接到IN端。

楼主:
连接电缆都用表量过的,没问题,3对3,8对8,屏蔽也是好的,3和8的电阻在一个是ON的时候是220欧,在两个都ON的时候是110欧。

网友H(2007-01-30):
我也在用这个配置,是不是速率设的太低了,改成12M速率,从站等时,我想这样就好了

网友I:
profibus插头上的终端电阻应该打到ON上,而且确保两个接头的线都接到IN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