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707维修

楼主(2006-12-26):
我有一台松下电工VF-7F(BFV70152F)的变频器,上电显示正常,空载运行3分钟左右报警  OL  ,报警时间基本一致,机器内无电流传感器,不吝赐教故障原因!!

网友A:
功率是否配套,OL是外部强制自动停止,请考虑检查负载原因,减少负载改变运转形式,或者提高变频器以及电机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