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V71在高炉卷扬机上的应用问题

楼主(2006-12-26):
现使用ATV71控制高炉卷扬电机(解释一下:卷扬电机就是在一个滚筒上通过钢丝绳带动两个料车坐上下往返运动,也就是不分上升与下降。正转和反转都是重载启动。) 我用的宏设置为“起重提升”。通过R2继电器控制抱闸接触器。制动逻辑控制中“制动分配”为R2 。运动类型为“垂直升降”。制动力方向为“2 Ibr”。刹车释放电流(上升)为额定电流。刹车释放电流(下降)也为额定电流。抱闸频率为“自动”。 出现的问题是运行命令消失后,料车走了1米后才停车。分析可能是停车类型为“斜坡停车”所至。但在选用了“起重提升”宏配置后只有“斜坡停车”可用。“快速停车”选不上。但在ATV71编程手册第147页“制动分配”中有句话为 “注意:如果制动器已被赋值,仅有斜坡停车与快速停车可用。 检查第127 页的[ 停车类型] (Stt)。”不知是何故。 另如果用“一般应用”宏设置如何实现到达一定力矩后启动电机。 望大虾们帮忙

网友A(2011-11-11):
看看抱闸抱紧时间设置多少

网友B:
1、建议你把变频器去掉,直接用异步电机正反转控制;

2、下降电机自动发电制动,不用你担心制动问题;

3、停机用电磁抱闸,与电机并联,停机抱闸制动,启动抱闸自动解除制动,灵活、方便、安全、简单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