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如火请进,谢谢!

楼主(2006-12-26):
您好,我现在遇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我们购买了一315-2DP的CPU,我使用PC适配器(USB)去下载程序,总下不下去,提示我:online:the connection to the target module cannot be established.我是按照CPU外壳上的6ES7 315 2AG10-0AB0在程序中进行组态的,硬件和组态应该都没错,就是下载不了程序,另外,我用同一根PC适配器(USB)能对400系列下载程序,难道下载300和下载400的PC适配器(USB)还有区别吗?恳请解答!

网友A:
是否正确设定你的通讯地址和通讯速率?通讯速率因为187.5kbps.检查你的设置300和400的PLC 是一样的。

网友B:
我刚用过CPU315-2DP,用MPI方式应该没有问题,要检查计算机的接口和系统参数.再有问题可发zyh5618@163.com

楼主:
    使用的是2M的MMC卡,把卡拔出来,能连接上,把卡插上就不行了.按照说明书对MMC进行复位,但复位不了,那位大虾能告诉我正确的复位方法吗?

网友C:
将开关打到MRES十秒左右,恢复即可

网友D:
100% 通讯速率的问题
要不就是PLC坏了,呵呵

网友D:
主要看下硬件组太和PC/PG设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