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同行

楼主(2006-12-26):
有一配电盘是三相计量,互感器是75/5,2圈进线,和一三相电度表,能否在另外加一电源从该互感器上穿过,也是2圈,和同一电度表共同计量,那么该互感器75/5的倍率改变了多少?

网友A:
三相计量,外加一电源相序不能搞错,三相电度表读数*7。5。互感器倍率不变。

楼主:
谢谢!只是不明白的是:电度表的读数差值乘以7.5吗?那么互感器的倍率:15不该乘以差值吗,还是都乘。既是当天用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