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液粘调速器”?

楼主(2006-12-26):
什么是“液粘调速器”?
其原理是什么?
结构呢?

网友A:
液粘调速器是利用液体粘性和油膜剪切作用原理而设计的动力传动装置。它的结构类似于一个多片式离合器,通过控制主、被动磨擦片间的压紧力,改变其相对滑差的大小,从而达到无级调节输出轴转速的目的。使用液粘调速器,可实现无载及轻载起动,并可对转速进行方便而简捷的无级调速,从而达到降低高压电机的起动电流,实现远距离自动控制,并大量节约电能的目的,是一种价格相对便宜、结构较为简单的机械液粘调速装置。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有结构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