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防干扰

楼主(2006-12-26):
由于初用PLC将其与变频器.低压瞥电盘放一块.出现干扰,后将其各自单独接地效果不明显.注:本PLC分5个机架3个在本瞥电室2个在一个瞥电室,同轴线双路通讯,只有主机架出现干扰.本人知识有限望各位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A:
把同轴线换用双绞线试试?

网友B:
楼上说得很对,换成双绞线,或者干脆将PLC的地悬空试试

网友C:
通信线路单独穿钢管敷设,钢管一定要接地.另外可以考虑变频加输出滤波器,干扰基本都是变频引起.

楼主:
谢谢各位,不知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D:
【经营产品】
1.美国A-B:  SLC500;(1746/47/56)系列PLC、软启动器、变频器等系列产品;
2.法国施耐德: Modicon(莫迪康)140系列PLC;
3.德国西门子: S7-300、S7-400系列PLC;
4.日本欧姆龙:MY系列继电器、E2A接近开关、电源等
上海翔能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21-61427364    13122113668
联系人:廖斌        QQ:616589693
http://www.partsos.com
祝您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网友E:
把同轴线换用双绞线试试

楼主:
如果换双绞线需更换通讯板子造价较高

网友F:
你用了那家的变频器,PLC啊?

网友F:
把同轴线换用双绞线试一下

楼主:
变频器:ABB,PLC:Schneider(modicon)

网友G:
出现干扰的现象是什么?
在主机架上配置应该是cpu和通讯模块吧?干扰导致通讯不正常或者是cpu工作不正常吗?  还是测量有虚电,电压大概多少?
能具体说明一下吗,共同探讨

楼主(2007-01-25):
双通道A,B口相互闪烁,有时同时.数据丢失造成停车,

网友H:
要是变频器功率太大需要加滤波器,这样会好些,你可以试试

网友I:
PLC底板与机柜隔离,接地线单独做或浮空,远程站也要相同方式处理。还有你有上位机通讯吗,若有的话,通讯线也必须作屏蔽处理。你还要排除通讯电缆接触不好的原因。

网友G:
建议先检查同轴电缆连接是否良好,特别是屏蔽层要绝对连接。我的机柜也曾出现过干扰的问题,分支器drop头感应有90多V电压,接纯地后电压消失。且出现电压是不影响双路网络状态!后有一次模块出现ERROR A或ERROR B 经检查同轴电缆线芯探入分支器距离不够,线芯留足够长后,ERROR消失。只是一点点的经验仅供参考,互相学习!之前一段时间出差调试中。

网友J:
     通信线路单独穿钢管敷设,钢管一定要接地.另外可以考虑变频加输出滤波器,干扰基本都是变频引起.

 把同轴线换用双绞线试试?

网友I:
血汗各一滴的经验有参考作用.很多人有做F连接头时线芯插入不够的问提.

网友K:
苏州欧派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本公司坐落在风景迤俪的水乡--苏州。是Mitsubishi、施耐德工控苏州一级代理,OMRON 、Siemens PLC、低压电器指定经销商,经销TURCK,Kenyence等传感器以及国产低压电器。
公司在工控行业经营多年,有强大的技术支持队伍,价格从优!提供技术咨询及维修!
陈小姐
联系电话:13656212967

网友L(2007-03-04):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因为控制线和信号线的干扰,最好控制线用屏蔽,信号线用双绞

网友L:
   用双较线,PLC屏蔽悬空

网友L:
    用双绞线,PLC单独接地,模拟量不行就用隔离模块

网友M(2007-04-19):
滤波器 13811253311 刘渊正

网友N:
双绞线

不会,学习!

网友:
把通讯线换成屏蔽双绞线,且离变频器动力线20CM以上。plc,变频器单独接地

不会,学习!

网友:
如果,还不行,变频器加滤波器

网友M:
磁环,只能对付很小的共模干扰,出现大的共模或差模,即使接上电容也不会有大用的

网友O:
确保同轴电缆外的屏蔽
注意和动力缆的隔离
少点弯曲

网友P(2007-06-19):
特价经营:美国A-B:  SLC500;(1746/47/56/57/62/69/)系列PLC、软启动器、变频器等产品;施耐德140系列PLC ,西门子S7-200/300/400系列PLC等。有意向合作的朋友随时可联系。       QQ:757877414 联系人:胡  雷  13611692060
电话:021-61429246
传真:021-61429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