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220伏的直流电源,能否通过将3个24伏开关电源共9路串联起来使用?

楼主(2006-12-26):
需要220伏的直流电源,能否通过将3个24伏开关电源共9路串联起来使用?
配了个柜子,控制回路是220伏直流的,想先空试一下,正好有3个3路输出的24伏开关电源,将9路串联24×9=216伏,是否可行?

网友A:
应该可以,和电池串联没什么区别呀

网友B:
我觉得不可以,因为我以前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容易发生短路故障。不安全

网友C:
应该可以,不过可靠性不高,零时用用可以。

网友D:
开关电源直接串联不允许。

网友D:
你的功率多大?
什么负载

网友E:
不知道你的电源的情况。

但是根据我这边用过的电源来看,串联是行不通的。因为我这边的电源为三线路输入,相线,零线,安全地。低压的负极是与电源的外壳接在一起接入安全地。

换句话来说,串联的话,会造成电源输出的+24V与另一个电源的地连接,而这个地又是一体的,就会造成24V与地的短路。

行不通。

此外,开关电源的串联会造成之间的干扰,影响反馈电路的工作。强烈不建议将开关电源串联使用。

网友F:
DC电源串联可以得到更高的电压,但你只能得到3*24V,同一块电源的三路不许并,也不许串,道理自己想去吧。

网友:
我认为这样做是行不通的,这样一个电源可以用其它的很多办法来做,主要是要看功率要多大.

网友G:
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取个交流电源,整流稳压一下就行了

网友H:
  不可以直接做串联连接的,因为它们用的是同一个地。找一个220的变压器做一下整流稳压就可以了。如果电源质量要求不高的话化自己作一个就可以了

咱那丽好马!!!

网友(2007-02-11):
不可以的!有钱可以试试啊!坏了可不要^_^啊!

网友I:
我认为也要试一下,看看情况,在说说看,

网友J:
找一个220V 1:1的变压器在经过桥式整流在经过滤波就搞定了,但虽然是直流电源。应为没有稳压,所以电压不会很稳定。

网友K:
1、要搞清你的开关电源三路输出是否是独力的,就是说三路输出不共地,要是,一个开关电源的三路输出就可以串联。2、因为开关电源的直流输出与初级是隔离的,与保护接地也没有电气连接,不会造成短路,串联工作时各开关电源之间不会互相干扰。

网友L:
如以上朋友所说的:抛弃这个想法,用其他方法实现

网友M(2007-06-25):
即使串起来了 ,你的电源带载能力也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