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MPI怎么设置?

楼主(2006-12-26):
各位好,我看资料里讲200PLC支持MPI从站(不用277),怎么设置地址呀?按理说是不是用300的编程适配器MPI可以连接200PLC,可我试了半天没搞定???谢谢答复

网友A:
您可以参考一下: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64815

楼主:
按表1说得,如果我用CP5611卡,然后选择MPI或Profibus就可以通讯了,试了半天还是不行,除非选5611、PPI。

网友B:
wo shi xiao xuesheng

网友C:
先用ppi把端口的速率设为19.2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