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故障---活见鬼了...

楼主(2006-12-26):
    这近处理一日立变频故障...
问题是这样:该机随我公司设备到我用户哪里,用了6天,用户反映说电机发出非常难听的尖叫声,根据经验...把载波调到6.0,尖叫声没有了.....
    到了第二天,用户反映说该设备一启动电流就有90A了(正常是35-40A),怀疑中去解决....确实是这样,空载是90A,怀疑干扰造成.....恢复厂后启动电流是40-43A,自己考虑应该正常了...就这样用了......
    到了第三天,用户反映说空载电流到了120A,一加负载就报警了.....去现场解决...
用万用表和摇表检查电机.....没有问题....空载试机...40HZ电流是120A.....检查电机线...没有问题....
    年关将到.问题不解决直接影响年终的奖金呀....高手们...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A:
如果你检测的电流是变频器的输出端电机的输入端电流,那么电机必然有问题,主要是匝间短路故障,不拆电机不容易发现故障.

网友B:
用电桥仔细检查电动机,你的变频参数回复到出厂值,再去逐项调整.

网友C:
方便的话用工频空载试一下,看看电流多大,如比120A小很多,应是变频器的原因.

网友D:
鬼子的变频器就出鬼,抵制日货

网友E:
还是欧美的好点,抵制日货

网友F:
测的是输入还是输出?电机是好的吗?

网友G:
有意识  来看看

网友H:
作为应用技术,可以带另一电机试验,以确定故障是在变频还是电机,电机大概就不是你能管的了,变频嘛,作为现场工作人员解决问题是最主要的,有备品的就先换上,问题回来再漫漫研究。你用的日立问题算少的,试试西门子的MM440,环境差点就有问题,用到现在很少见到能用到一年的。

网友H:
有空常联系

网友H:
有空常联系sleepgod_1982@hotmail.com

网友I:
应该是变频器的问题,可能是霍尔的问题

网友J:
把变频器参数重新恢复出厂值试试。如还有问题,有条件的话,找台电机或变频器代换来试一下,这样就好判断了。

网友K:
如果真如楼主所述,强烈怀疑是变频器本身问题,即电流检测部分在作怪。

楼主:
   已经弄好了,是电机毛病,换电机就好了,电机的用摇表和万用表量不出,但是线圈已经发黑了

网友L:
换安川的吧,性能比较稳定!

楼主:
安川的确实是好货...就是价格太高

网友M:
我遇到过 好几次  电机不行  报过电流报警的

网友N:
下面引用由slept在 2007-1-4 11:43:00 发表的内容:
  有空常联系sleepgod_1982@hotmail.com
--------------------------------------------------------------------------------------------
老兄实在是错怪西门子了。西门子的变频器产品线很齐全,MM440是不错的变频,但它也有它的适应环境和范围。要是满足不了你的需求你可以选择其他系列的变频器。有条件你可以试试6SE71。

网友L:
现在是国内组装的,价格也下来了,和西蒙子的差不多吧!以后有要安川的话可以和我联系,我们是安川中国一级代理商,
郑:013757737876

网友O(2007-03-1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网友P:
变频器我们工厂指定ABB,

网友Q(2008-07-04):
我用的富凌变频 老是出现自动跳的现象 有是是E000 或者E004 或者E008 郑州能修 的电话15038278662 谢谢

网友R:
日货,坚决抵制,支持国产民族品牌

网友S:
590及西门子直流调速器、变频器、PLC输入输出单元硬件故障联系0138936838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