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工的种类有多少?

楼主(2006-12-27):
各位同行,我是一名维修电工,有一次有个单位说招电工,一去却说是招装配电工,维修电工不要,后来我查了职业技能分类,没看到装配电工一职,请问电工到底有多少种类?

网友A:
我就是装配电工.就是把元件装到配电柜的那种

网友B:
高压电工、低压电工、室内电工、室外电工、维修电工
等等。
我做室内电工,维修。不做室外活。一爬电线杆就头晕

网友C:
Isaiah: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2-27 10:10:00
高压电工、低压电工、室内电工、室外电工、维修电工
等等。
b不懂

楼主(2007-07-17):
高压、低压、安装、维护、维修、内线、外线、值班、装配等等,我所知的就有这些

网友D:
电工的种类有很多,但基本的知识都应该是一样的。我做过维修,值班和装配电工

网友E:
高压电工、低压电工、室内电工、室外电工、维修电工、运行电工、检修电工、维修电工、安装电工、设计电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