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的厉害

楼主(2006-12-27):
我厂在生产复合的时候,静电很大,人不敢靠近.而且有时候还不电机的断路器都弄跳.太厉害了 .请问静电真能有这么强悍么?

网友A:
你知道雷击的后果吧.

网友B:
雷击有点夸张,电警棍的电击应该见过吧

网友C:
我遇到过静电打坏单片机的。

有一年秋末,清理一台工控机,当时身上带静电,清楚看到火花从手指尖打到线路板上。检查外观无损伤,清理后开机,一点反应都没有。机器挂掉了

网友D:
哦太神奇了

网友E:
静电的电压很高,一般常见的都在1600V以上,而一般电子零件的耐压不会高于1600V

网友F:
1600V很高吗?告诉你当有静电打火时,其电压就已是几千伏,静电可达几十到几百万伏

网友G:
使用接地或静电消除器,否则会损坏设备或使人触电!

网友H:
没有见过这么历害的,

网友I:
到生产一些电子设备的厂家的流水线上看看,几乎都是有防静电的措施的.桌子上有防静电的垫子,有防静电的腕带,装门的接地网.

网友J:
尤其是电子器件最容易受到静电的损害

网友K:
特别是现在冬天天气比较干燥,很容易产生静电,一定要在容易积累静电的地方要做好接地措施。

网友B:
有过静电的损坏的经历,跟上面的说得差不多。

网友L:
一些电子元件都有短路环,比如IGBT...  就是为了防止静电损坏元件。

网友M:
的确要高度重视

网友N:
是的,前一段时间听说有给静电电死的!

网友O:
其实工作前洗洗手就可以避免了。

楼主:
 其实工作前洗洗手就可以避免了。

不太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