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低转速显示仪表

楼主(2006-12-27):
变频电机减速至0.01--0.3RPM,如何显示其转速.什么仪表能实现,如何实现.请各位指教!

网友A:
转速是相对的。看你需要什么数据,转速表为0-10v电压。4-20ma电流你的变频电机减速至0.01--0.3RPM。是什么定义。是60秒一转吗。1m。还是多长时间。转速表你可以选择最大量程多少为根据。都是根据电压

网友B(2009-04-25):
转速0-150RPM ,4-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