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求助:低转速显示仪表

楼主(2006-12-27):
变频电机减速至0.01--0.3RPM,如何显示其转速.什么仪表能实现,如何实现.请各位指教!

楼主:
没人指教吗?

楼主:
这变成广告园地了,没几个懂技术的,你省省吧。

网友A:
电机输出加测速码盘,用接近开关检测相邻两点时间运算出对应速度

楼主:
谢谢!dlp8308 怎么显示?用什么仪表?

网友B:
加装高分辨率编码器!

楼主:
我说的可能不是太清楚,我需要低转速表,欢迎广告!

网友A:
用仪表比较难以实现,可能也有,我不清楚.资金够的话,加PLC带数码管显示.

楼主:
用PLC加显示屏通过内部计算是可以实现,我想简化一下,直接用转速表显示。那位能指点一下?

网友C:
一般随着转速下降,工作电压也一起下降,你用交流电压表试试?就是显示比例可能要调整。

网友D:
低速檢知
馬達用於低速檢知, 通常這馬達馬力都很大, 用一般方式如編碼器方式有下列因素將無法應用 :
1.大馬力馬達本身抖動厲害, 對編碼器損傷甚大.
2.大馬力馬達的應用場合環境相當惡劣,不適合精密測試元件.
3.大馬力馬達漏磁甚大, 不適合精密元件檢測.
因此一般都用 <半月鐵片> 方式 加在馬達軸或是傳動軸上, 利用金屬磁感知器來感知, 並以每分鐘方式來計算行程檢知, 如果檢速度慢可是當調整半月弧面既可.

上海智國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受益非浅 看来没有太直接的方法了 我刚看了美国人做的 也是用显示屏做的

网友B:
下面引用由IREX在 2006-12-27 11:59:00 发表的内容:
  低速檢知
馬達用於低速檢知, 通常這馬達馬力都很大, 用一般方式如編碼器方式有下列因素將無法…
--------------------------------------------------------------------------------------------
    别人的转速是“0.01--0.3RPM”,半月铁片能做什么,就是钻N个孔的自制码盘都检测不出来,或者精度极低!
    我晕!

网友A:
变频电机输出轴速度不可能是“0.01--0.3RPM”,因此完全可以在
减速机构上加测速码盘,精度和响应时间能保证.楼上的不用晕!

网友D:
To: 老菜鸟

有时控制还是需用一点 物理原理 ....

检测低转速时, 利用半月铁片检知, 如何使用半月铁方式达成检知, 如下说明

1.半月铁可以容易固定在任何与马达关联承轴上.
2.利用一金属检知器当感知.
3.当半月铁备感知检测到时, 利用计数器开始计数.
4.计数频率与计数选用与我们检测精度有关; 如上述要减低慢速 我们可以提高技数值, 或是加大半月铁弧面.
5.当没检知到时 ( 半月铁再缺的 那一面 ) 则可以开始计算, 利用计数器的值与时间基数一起计算.
6.如方便可以使用电源 50Hz 当时间基时, 这样准确度更高.

上海智国 工程部

网友B:
TO dlp8308:
    楼主说“变频电机减速至0.01--0.3RPM”,他的表达是有些问题,实际上应该是指减速后的输出转速。
    而你说的前半部分“变频电机输出轴速度不可能是“0.01-0.3RPM””也是正确的,但是后半部分“因此完全可以在减速机构上加测速码盘,精度和响应时间能保证.”是不对的,因为减速机构的输出转速本来就是“0.01-0.3RPM”。

网友B:
TO IREX:
    先前不清楚你的检测方案,看了你的说明以后,是可行的。
    你的这种测速方案在低速时的缺点就是响应太慢,因为每个检测周期都要等半月铁片被检测完以后才能计算速度,而在低速时要检测完半月铁片,可能得花数秒钟甚至十秒以上的时间(你的半月铁片没法做得加工精度非常高而且弧度非常小,如果弧度非常小加工精度又不是非常高,会影响测量精度)。
    不过这种测速方案的优点就是适合于恶劣环境,和适合于电机/减速机轻微抖动的情况下使用(当抖动很厉害时,精度同样受影响)。

网友B:
常用的几种基于光电编码器的测速方法:

网友B:
实际上:IREX的半月铁片测试方法类似于“M/T法”测速方式,只不过该方式通过已知的半月铁片弧度求得检测行程内轴所运行的转数,而编码器测速方式则是通过检测的编码器脉冲、编码器分辨率来求得检测行程内轴所运行的转数。 这种方式的缺点是由它本身的理论计算方法缺点所决定的。

网友B:
所以,对于低速应用的场合,只要可以安装编码器(具备安装编码器的条件),我建议安装高分辨率的编码器(增量式编码器就可以)——虽然编码器成本更高,但可操作性和精度都更高,而且速度检测响应更快。

网友A:
TO 老菜鸟
我所指减速机构上并不是你所讲的<减速机构的输出>,而是减速机构中间合适的地方,采用T法测量,不知为什么不对?请老菜鸟指点!

网友B:
TO dlp8308:
哦,那没问题,我们说的差不多。
如果有那么一个地方,是完全可以的。但如果电机和减速机是皮带(非同步带)传动,或者电机减速机一体机等情况,那可能这个中间位置不好找。而对于皮带(非同步带)传动,检测精度会不高(皮带传动属于柔性传动)。
对于实际测速而言,虽然3种方法理论上都没问题,但经过笔者实践,发现计算出来的精度是不相同的(“M/T法”精度最高)。如果可以,请尽量采用“M/T法”测速,哪怕只取2个脉冲都比“T法”精度要高。至于时钟脉冲,我建议采用PLC的ms定时器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