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发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6-12-27):
我厂大约有35KW电机12台,50KW电机10台,5.5KW电机5台
单相加热器功率约有200KW,加上另外设备约50KW。
现在我厂所用变压器为400KVA
请问上多少的发电机组才能够用? 谢谢!

网友A:
35*12=420
50*10=500
5.5*5=27.5
电机负荷947.5KW
其他为250KW
400KVA的变压器哪够用?

网友B:
你的设备是同时运行还是错时运行?

网友C:
要是你的变压器够用的话,你厂里的机器开机率不高,800KW的发电机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