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口的接线端子用什么压接比较好?

楼主(2006-12-27):
最近要安装一台中型UPS,由于内部构造原因,无法使用普通的铜接线端子,只能用开口的铜鼻端子。

现在有个问题,由于线路负荷较重,端子的接触性一定要好,想请教一下大家如何保证开口铜鼻端子的良好接触???

我用液压钳压过,感觉好象不怎么牢靠的样子,用铁锤砸又好象不能保证接触良好。

谁知道有没有专门压开口铜鼻端子的钳子没有???

网友A:
1。铜线先挂锡,2。液压钳压过,3。再浸锡效果比较好

楼主:
我就是不想泡锡啊,太麻烦了。总不可能就为了这几个接头去买一碓锡再弄个锡炉来吧。

网友B:
液压钳压大平方的线好用,小线就不好用了

网友C:
1楼的效果比较好

网友D:
压鼻子在开口处后挂锡

网友E:
10平方以下用电烙铁就可锡焊,如要压接请选厚板开口铜接头,通过200A电流的开口铜接头我压过,使用已超过10年了。

网友F:
楼主:不要怕麻烦,1楼的方法比较好!

网友G:
一楼的方法比较好

网友H:
一楼的方法确实是比较正确的方法!

楼主:
16平方的用什么挂锡比较好啊?

是电烙铁(多少瓦?)还是锡炉比较好呢?

我今天压了几个,用的是100A的开口接线端子,16平方的多股软线,240的压接钳,用的是最小的模块,16的。看上去总好像不怎么牢靠的样子,不挂锡能正常用么???要不要令外接10的模块再压一次?

UPS是单相10KW的,平常最大的负载也就6KW左右。???

但是由于UPS带的负荷都是电脑,合闸瞬间冲击是很大,以前UPS入线的DZ47-D63在UPS旁路带载合闸的时候就曾经跳过。

网友I:
找个喷灯就可以挂锡了,不需要锡炉

网友E:
是不是都没干过工程,多聊些经验.

楼主:
以前也不是没做过开口的端子,那时候都是用铁锤砸的,也没有焊,那么多年来也就这么过了,没什么问题。

这次的设备的确是太关键了,太过于重要了,被领导盯着一定要按照安全规范做。而我的焊锡和锡炉子都不知道给谁借去不还了,所以现在想着偷懒一下看看怎么可以应付过去嘛

Otz

网友J:
我见过类似的钳子,不知道你的管子多大的

楼主:
最后我还是老老实实挂锡用10平方的模块压最后再泡一次锡。想偷懒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