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CN电缆问题

楼主(2006-12-27):
TDC-3000系统,UCN cable status 菜单下发现“Disable Swap"选项中有一个*标记,是什么意思 ?  另外,从哪个地方可以看到UCN cable 是否处于自动切换状态?

网友A:
*标记说明:如果UCN网络禁止切换,那么在UCN网络上的A、B显示“*”,如果可以切换,那么UCN网络的A、B上久没有“*”

楼主:
回wugemail :进一步推论,是否可说如果UCN网络A、B没有*标记,就表明网络电缆是可以自动切换的?

网友B:
赶紧检查有问题的电缆,要不,哈哈,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