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出大问题了,关于pic文件

楼主(2006-12-27):
组态王运行中,有几个画面文件pic全部被改成只有4K,导致画面无法显示.问了亚控的人,说是不可能,但问题的确出现了.
相信不是有丰富现场经验的人很难碰到这个问题.
我已经做了几十个工程了,碰到这个问题也是第一次.
期盼高手回答,亚控的人就别进了,已经失去信心了

网友A:
你把工程发给我看看!QQ:454527178

楼主:
已经加你了,楼上的你认为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B:
会有这样的问题吗,我遇到画面打不开的情况好几回了,但忘看属性了

网友B:
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C:
做组态软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还是要体谅一下开发人员,不过直接告诉用户不可能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网友D:
ifix或intouch图控应该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如设定没问题
关机 将pic拔起来接脚喷些磁头清洁液 插回开机后检查一下
通讯协议的设定值 很多人都是忘了这一小步骤
要不然就是pic坏了 终端机也是要作硬碟机系统重整重组
可以试试法国 PANORAMA 的图控 巨喷客机A380就是用它制造的

网友E:
“有几个画面文件pic全部被改成只有4K”
有些看不懂,pic是指文件类型吗?
怎样才能把画面文件PIC改称4K
4K是指画面的大小吗?

网友F:
用intouch的时候我也曾经遇到过这种问题,幸好不是所有的画面,但是当时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我想起了自己好像在打开关闭画面的时候有非法操作,我有个习惯,就是开着maker和view同时做,这样有时候就会出错

网友G:
我碰到过这样一种情况,在设计开发过程中,计算机DOWN掉,重启后个别文件打不开,或者整个工程打不开,那时候我没去观察文件的大小。你的现象是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吗?

楼主:
我的工程绝对是在工程运行中出现的,也没有把Maker和Viewer同时开,因为工程加了密码,用户不可能打开。工程已经运行了大半年了,一直很正常。

网友H(2007-01-30):
碰到这样的问题确实有点麻烦,还好我用的组态软件TRACE MODE把所有的画面、程序、数据库、报表全都保存一个文件*.PRJ,因此不会出现象楼主说的那些情况。
可以登录http://www.tracemode.cn了解相关信息,或电话索要开发系统软件!

楼主:
我也是把.111备份文件改名后才使工程恢复正常的
pic是文件扩展名,是组态王自己定义的画面文件,4K是指文件大小

网友I(2008-04-21):
呵呵,常备份吧!!兄弟!!

网友J:
备份程序出错--》微软库不严密--》微软的问题。

网友K(2008-06-10):
6楼的兄弟真是搞笑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