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一个分切机收倦的故障,请高手帮助解决

楼主(2006-12-27):
一台很久未用的分切机,因生产需要决定对其进行改造,原机参数如下:
原卷最大卷径1000MM
原卷有效宽度1300MM
最大成品卷径800MM
设计速度0-150M/MIN
主机功率7.5KW
该机原来采用电磁调速电机进行速度控制,存在低速抖动现象,决定将其改为变频调速,并将速度设计为0-30M/MIN
改造后试机却出现上收卷轴有张力,但料卷上至刀口段无张力的情况出现,不知何因(收卷采用100N.M磁粉离合器)

网友A:
恰恰也要接触分切机了,收藏了。

网友B:
兄弟:放卷是采用什么控制张力的?要讲清楚整机结构及电气方案?

楼主:
放卷采用磁粉制动器(100NM)收卷采用磁粉离合器(100NM)牵引采用7.5KW电机变频驱动

网友C:
可以用伺服解决啊

楼主:
用伺服价格太高了

网友D:
最好要看到你的流程圖,我相信你的問題不難解決,我們是專業做分條機的設備廠

网友E:
收卷用马达,放卷用磁粉刹车,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网友F(2007-04-12):
小弟也是做分切机的,虽然不是很精通,但大略还知道些,希望结交同仁
我们分切机有多种,最简单的就是一个电机驱动牵引,上,下收卷轴,放卷由磁粉控制张力,接收PLC信号自动调节,上,下收卷则加装变阻器由张力板驱动磁粉器手动调节。速度主要是变频控制。
比较高级的就用到了矢量控制,电机张力了,呵呵

网友F:
楼主说的有点模糊,还不够清晰,或许我可以帮你,具体的电器配置还需要说明一下,我们的分切机用2.2KW~5.5KW,但整合后机器可以跑300米甚至更高

网友G:
不错,支持!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H:
本人是专业做BOPP胶带分切机的,,对张力控制较为熟悉,,如有需要联系我....我的油箱:yangyong2144@sina.com

网友:
http://bpq.jx.cn/bbs/ 参考资料

网友:
http://bpq.jx.cn/

网友B:
放卷张力计算不正确或者收放卷张力未切断,有什么疑问请联系:qzycj@tom.com

网友I:
欢迎浏览艾默生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

网友J:
实惠!顶一下先。做伺服是贵了点。不过也要看甲方的想法而定,做我们这一行,有时候太主见也不是好事

网友K(2007-08-17):
你说的问题应该很简单,只不过问题说的不清楚,如想联系请发hujian1218_74@163.com

网友L:
要修变频器请电:13432173119,速修(中山)

网友M:
做分切的人还是很多的吗,我们是专业做机械的,和3M 日东有长期的合作.PUJIAXIAOYU@163.COM

网友N:
业余时间生产SMD包装机,载带拉力仪。特价,电话:13641695995  QQ:109452430  任生

网友O(2007-10-05):
我们的分切机上使用了3台变频器,为何来坏呢

网友P(2008-04-06):
初看起来,楼主说的更像是二次复卷设备,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分切.

网友Q:
问题说得确实不太清楚

网友R(2012-10-26):
我一台分切机,发现有时会收卷抖动,特别是在小张力状态,测收卷电机速度波动范围大概在2~3%,请问可能有那些原因会产生此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