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分切机后出现的故障

楼主(2006-12-27):
 一台很久未用的分切机,因生产需要决定对其进行改造,原机参数如下:
原卷最大卷径1000MM
原卷有效宽度1300MM
最大成品卷径800MM
设计速度0-150M/MIN
主机功率7.5KW
   该机原来采用电磁调速电机进行速度控制,存在低速抖动现象,决定将其改为变频调速,并将速度设计为0-30M/MIN
    改造后试机却出现上收卷轴有张力,但料卷上至刀口段无张力的情况出现,不知何因(收卷采用100N.M磁粉离合器)

网友A:
检查收卷与牵引的速度比是不是匹配,收卷轴在空卷时的线速度应大与牵引的线速度

楼主:
彭工:您好!
    问题是在改造前设备运行中不存在该现象,见速比加大不会有多大影响吧!我在检查一下.谢谢

网友B(2007-07-30):
我有一台单轴多刀的分切机,主要用来分切传真碳带,刚购进的,我不知是不是机器太落后了,调机困难,咬口,断膜,速度稍快收卷轴就抖。请各位工程师帮忙!

网友C(2007-12-07):
我可帮助解决诸多分切机问题

网友C:
我的电话是13705131298

网友D:
我能帮忙解决问题 能留下你们公司的联系电话吗
我公司是专业制造各类保护模 胶带 纸张  无纺布的分条.复卷.等设备的
我姓刘 电话13532556177

网友E(2008-04-23):
不知是分切啥产品。牵引舳 上加有张力{兹粉制动器}放

网友F(2008-10-05):
调好纸卷宽度调整收卷轴

网友G(2008-12-12):
和:我估计你把电机传动轮的传动比改变造成 ,算一下主。从速度比     3:1  OK!

网友H:
本人有承接项目做一套薄膜的送卷系统,有经验的请与我联系,一同来开发!QQ,625394290,HEWEI7360410@163.com

网友I(2010-05-15):
我想要做一台单轴多刀的分切机,主要用来分切复合材料是海绵上复合了针织布,需要红外线对中切割。如果哪位达人有的话可以与我联系。联系号码是13806235505。联系人:沈先生。

网友J(2010-11-22):
你放卷的张力是否正常

网友K(2012-12-22):
大家好,我是做张力控制和磁粉电磁制动器和离合器的,台湾技术,更好的质量,更优惠的价格!欢迎您的来电!18621669168  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