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动出现反转,如何解决?

楼主(2006-12-27):
     单台变频器控制单台电机启动时,电机会出现反转,剧烈抖动一下,然后才正向启动。启动以后,运行还算平稳。变频器选择开环矢量控制。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两台变频器用主从方式控制皮带连接的两台相同电机,同样会出现反转,剧烈抖动的现象。两台变频器使用的也是开环矢量控制。

网友A:
你所说的问题在使用步进电机时遇到过,是接线错误造成的,变频电机没遇到过,检查一下变频器的参数先

楼主:
    查过很多次。还多次恢复出厂值重设。一直没有改善,不知道是由于哪个参数影响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是否缺相?负荷太重

网友C:
可能是电机参数不准的原因,因为开环矢量控制对电机参数的依赖性比较强。可通过动态辨识来解决。
或是在起动时加点直流制动,也可以解决。

网友D:
是什么变频器?我用西门子的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不过有点不一样,只是偶尔按正转会出现反转的现象。估计是变频器有点问题,后来换了一种频率给定方式就好了。

网友E:
西门子变频器这种现象在《电世界》今年12期有介绍,查去吧。

网友F:
提升一下,启动电压,或者自己设定高一点

楼主:
   缺相是肯定没有,而且现在是空负载,也不可能是负载过重

楼主:
    起动时加点直流制动.我是有直流制动单元的.也没有用呀

楼主:
  我用的阿萨尔多GT3000,是意大利货..真是不好使.MrLawrence,你怎么换频率给定方式?

楼主:
 XIAO菜,启动电压设定高点,郊果不明显?>

楼主:
 李纯绪,请问这本杂志哪里可以订阅?能不能给发一下.

网友G:
基本可以确定的是你没有做正确的参数识别工作! 因为矢量控制模式下变频器是需要精确的电机模型的, 这需要在线自动调谐工作. 当然不同的变频器有不同的调谐方法,具体你应该去参考相关的手册,做好关于参数识别的工作就好了.

网友E:
电气工作者不知<<电世界>>,它是上海的刊物,代号4-17.

网友H:
你把偏置频率设置高点看看行不行1

网友I:
启用启动时先直流制动!!!!

网友J:
启动之前预励磁看看

网友K:
换个频率试一试\

网友L:
换了一种频率给定方式,如何换呢

网友M:
你这是什么控制阿,你的电机是不是变频电机 ,适量控制要求电机比较严格。

楼主:
   变频电机,钻井院设计的。

网友N:
如果输入的电机参数不对,电机可能反转,此时, 应减少电机定子转矩,直到反转消失.

网友O:
你的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啊?这个现象我在富士和伦次上碰到过,都是变频器的硬件问题。

楼主:
意大利安萨尔多。GT3000。 yjw133,变频器哪方面的的硬件问题?你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E:
为什么没查<<电世界>>,它介绍的情况和你的一样.

楼主:
      我现在在现场。打井的地方你觉得会有什么?说透一点,就是深山老林,戈壁荒漠。我现在没办法查《电世界》。

网友P:
哎。能理解!兄弟我也碰到过你这样的境遇啊!

网友E:
晚上回家查一下给你发

楼主:
雪学生,多谢了。

网友E:
昨晚修电脑内存给人了,所以没发,对不起.

网友E:
<<电世界>>2006年12期P37"M440型变频器运行中出现反转现象的排除":设置1113为0,禁止变频器反转。

楼主:
   雪学生,李纯绪,十分感谢。。回到上海, 我请客。

网友Q(2007-11-06):
我的ABB550矢量控制也出现不给速度一会正转一会反转

网友R(2008-01-22):
应该是接线有问题

网友S(2012-01-05):
设置P1113=0了,如果要要反点怎么办?而且反点启动时又有向正向反转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