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延时?

楼主(2006-12-27):
脚本中想对一个变量进行赋值,要求过3秒后再变为另外一个值,请问用什么语句实现?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做时钟记时,编程就可以了!

楼主:
具体一点阿!

楼主:
谢谢了,你说的方法我是知道的,但是用数据改变命令的话会有些问题,比如说我在A=2时按下的按钮使某变量为1,那么这样A=3时候它变为0,其实延时的时间不见得是三秒!

楼主:
我的意思是假设做一个按钮控制一个变量(类似的可能会有几千个),那么如何在按钮的脚本里实现这个延时功能,如果在数据改变命令或事件改变命令里的话,每一段都要写,太麻烦了!

网友B:
据我所知,单独在按钮里实现你的功能是不可能的。

网友C:
你还在为如何在上位软件里实现定时,脉冲计数而烦恼?
使用函数?编写脚本语句?
不熟悉编程的工程师看过来,
不用编程只需要点点鼠标配置相应参数就可以轻松实现定时,脉冲计数了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68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