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恒压供水的思考

楼主(2006-12-27):
自己还是新人,有什么不对,请各位老师指正!
最近接触了两个恒压供水的项目,一个是以前公司做的,一个是最近刚到手头的,和现场工程师交流以后得出几个结论,请大家指点!
1,在电厂水厂使用恒压供水的意义
一个水厂三用一备,其中一台是用变频器,但是实际使用的时候,频率大概在42HZ左右,
我手头电厂三台水泵同时要启动,准备一个上变频,其实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同类型的用液力耦合器必要要达到2400转以上.
这样我得出一个小的结论,
在扬程比较大的情况下,如果你用的泵的容量具体差不多的大的情况下,没有必要用变频,因为为了出水,这个时候的变频器必需工作在40多的频率上,很难达到变频的效果.
比如泵的输出是80公斤,但是满扬程输出要60公斤,所有必需要达到40HZ才行,但是如果只有10KG,则只要13HZ就可以满足,低于这个这个频率则更本不出水.
所有有时候感觉,理论和实际是有很多 差距的,必须根据现场来决定.
2,直接变频切换工频
虽然没有做,因为不敢做,相位角相差那么大,会拉弧,可能把接触器都烧了,但是网上还是看到很多人这么做,我觉得一方面是转贴,一方面是厂家的托儿,呵呵,坏了才要修呢!
我们做项目虽然保证是一年,但是为了客户,我们要从长远的看,不要为了钱什么都做,一点社会责任感都没有.
还有一方面是这些人也没有太多实际的工程经验,这里还希望各位专家多指点,如果大家有上面两个方面成功应用的例子,可以的话,请跟帖,特别是直接切换做的比较成功的,请注明电机大小,变频器的牌子,用途,等等,
还有恒压供水方面的也希望专家多指点,谢谢

网友A:
你的第二个看法我不太认同,变频切换到工频,间隔总有零点几秒,还有什么相位差的问题?拉弧总是难免的,但难道接触器就不能用来停电机了,还得搞个软停机?

楼主:
其实不但是接触器,电机本身也是有巨大的伤害

楼主:
就算是有0.几秒,你看看,当时电机内部还是有剩磁的

网友B:
电机的容量小的,可以直接切换,如果大的,一定要同期切换,否则就等着修理吧!

网友B:
恒压供水的最大的好处之一就是节省电能,如果不节能的话,还是别用了,成本很贵的!

网友C:
对于用户用水最不利点距恒压供水出水口垂直距离差超过80米的设备,为保证最不利点的用水,需要增加设定压力,当用户用水很少的情况下,为保证管道内的压力,变频器频率输出值一般在40HZ作用,确实不利于节能.但可以通过软件和硬件加以改进,我公司的小流量保压功能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有兴趣者可以和我联系:zyd1977@163.com
对于变频直接切工频的问题,我认为小设备(小于15KW 不需要加降压启动器或软启动器)可以直接切换,大设备可以通过变频泵固定,用软启动器启工频的方法是最好的.

楼主:
呵呵,谢谢啊,可以的话,把你的资料发给我吧,
zidanz@163.com,

网友D:
楼上的兄弟看来的确搞过类似的项目,我的意见和你完全相同,谢谢

网友D:
看看这个帖子,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64746

网友E:
其实从变频切换到工频运行只要时间掌握的好的话冲击还是很小的。现在很多变频器本身都带有循环启动水泵把变频切换到工频的功能。

网友D:
这个主要是变频器有了软启动器的功能,软启动器有跟踪电源的三相电源的相位问题。这个主要就是为了节省投资的一种供水自动化设备。

网友C:
对于大功率的设备,(75KW以上)我认为应该采用一台水泵变频运行(加一台变频器),其余水泵每台都要加一个软启动器,可以从根本上保证运行的可靠性。

网友F:
这里真是个好地方,真是高手如云。

网友G:
变频恒压供水的目的不完全是为节能,大家应该清楚。比如说对于一个供水厂,泵的设定一般都有余量,这是因为得适应不同时段的用水量。对于民用来说,白天上班时候的用水肯定会小些,而对于晚上,下班用水量肯定要大。用变频器来调节供水的流量是最好的,同时也保证了水的压力。对于小功率的(15KW以下)一拖多,是没有问题的,直接切换电流也不会太大,这种小的做的很多。大功率正如张玉栋说的,变频器加软起动器的方式好些。

网友C:
青岛三利集团是从事变频恒压供水的专业企业,是WWG(无负压无吸程)供水设备国家标准的唯一制定者,欢迎大家使用三利供水设备.
三利给水,满意给您.
一切为了用户.
对于水厂/泵站等采用PLC控制的设备,我将上门进行安装/调试.本人负责PLC编程和现场调试/维修.
邮箱:zyd1977@163.com

网友D:
对于小电机的切换问题,由于小电机都是直接启动的,所以没有影响,大的电机在传统的控制方式是星三角降压启动的方式

网友H(2012-12-04):
大师们能跟我一份资料吗,刚好要做,两台11千瓦水泵的恒压供水。LIZHENG1824744832@qq.com

网友I:
1.变频的意义主要在于恒压。如果用水量变化的情况下可以保持压力不变,这点很重要。压力的频繁变化对管道阀门和终端用户都有较大影响。

2.关于切换泵,一定是在变频器没有输出的情况下运行这时就不能用减速停车,电机有剩磁,变频器的输出相位和工频的相位肯定不一样,这时就要一定注意切换的节奏和时间 不能太短,不能太长。大功率电机最好不要做切换到工频。接触器的价钱比软起并没有便宜多少

      西安金政供水 专业供水设备提供商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对于小电机的切换问题,由于小电机都是直接启动的,所以没有影响,大的电机在传统的控制方式是星三角降压启动的方式

传统的控制方式如,星三角降压启动型工频+变频实现恒压,我想了解工频切换到变频或变频切换到工频的工作过程,封星接触器需要动作么?那位大侠指点一下啊

网友K(2018-03-05):
刚接触确实有很多东西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