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FK-200电磁感应封口机

楼主(2006-12-27):
各位高手,请帮小弟一个忙,我公司有一台LKF-200电磁感应封口机,初级线圈被烧毁,我用普通漆包线按原来的匝数绕好,装机后线圈与铁心打火,拉弧无法使用 ,绝缘是用玻璃丝带处理,原机上绝缘是用热收缩套管处理,请问各位高手是不是我用的线圈不对,还是绝缘不对.QQ号196088783,非常感谢,希望大家能帮我解决以上难题.

网友A(2008-10-02):
你用进口漆包线。普通漆包达不到绝缘效果

网友B(2009-06-26):
你有可能在绕线过程中绝缘破勋.

网友C(2010-04-03):
要用高温漆包线应该可以的

网友D(2011-08-17):
可以用普通的高温导线尝试一下

网友E:
就是绝缘的问题,高压容易打火,把绝缘处理好了就能用了。

网友F(2012-10-01):
缠好绕组好,浸到绝缘漆里,用真空烘干机,把水分处理掉,就能大大增强绝缘强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