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相电源相序自动校正的原理和电路图

楼主(2006-12-27):
(无正文)

网友A:
没说清楚你到底在做什么?遇到什么问题?无法回答

网友B(2009-09-03):
我设计的电路能自动识别相序,能有缺相保护,无论你输入的U,V,W,怎么调换,我始终保持输出是原始相序

网友C(2012-06-02):
很简单的啊加个相序继电器在加两个接触器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的啊加个相序继电器在加两个接触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