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飞剪 追剪 横剪高手帮帮忙

楼主(2006-12-27):
  我现在替别人改造剪切铝材(带)(宽度20-100MM/厚度0.2-2MM)的生产设备,要求采用追剪之类的方式(还有一种型材是汽车水箱散热片-中空蜂窝状).谁有做过相关系统的能提供点机械设备和设计思路的资料好吗?先谢谢了--QQ330147343---qinjunwz@sina.com

网友A:
我做的钢板剪切长2000mm,宽1000mm多。不是追剪,是停止了剪切。原来是直流调速,我改成变频。变频要刹车。我的网站: PLC.123YE.COM.

楼主:
停止了剪切不合对方厂家的要求,主要考虑生产效率的问题

网友B:
请参考以下文章:

横切机 伺服控制http://gx.gongkong.com/tech/admin/detail.asp?id=356821

用变频器+编码器精确定位http://gx.gongkong.com/tech/admin/detail.asp?id=365668

楼主:
变频器+编码器定位的设备我做过-但是要做到定位精确就的牺牲一定的速度,所以这个方案我是不打算采用的-我希望谁伺废服做过的能指点我一下

网友C:
要求采用追剪之类的方式
之类是什么意思?

楼主:
一直送料,只动刀架

网友C:
你打算把速度和精度做到多少?

网友D(2008-03-14):
用PLC加伺服控制吧。

网友E:
用PLC加伺服控制吧。别把自己搞的下不来。

网友F:
有专门的飞剪控制器。编程也比较简单。我见过,但是品牌忘了。好像是国外的品牌。

网友G:
刘版那里就有专门的飞剪控制器,你可以请教刘版。

网友H:
用伺服做是最合适的,其他的速度相应不够快,要根据速度的快慢调整追剪时位置上的误差

网友I:
汽车水箱散热片-中空蜂窝状
========================
是纸的吗,那东西精度好象要求不高吧

网友J:
看用什么档次的PLC+伺服,我们的产品做这个就很容易。

网友K:
横切机 伺服控制http://gx.gongkong.com/tech/admin/detail.asp?id=356821
用变频器+编码器精确定位http://gx.gongkong.com/tech/admin/detail.asp?id=365668
文章看不见哇,不知道怎么回事?请指教!谢谢!

网友C:
横切机 伺服控制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56821

用变频器+编码器精确定位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65668

上面波恩给的连接,是只有版主才能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