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PLC 程序的更改

楼主(2006-12-27):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我现在刚学习PLC,理论的知识我已经学的差不多了,可是当我要更改程序的时候却不知从何下手,譬如:现在在PRO-face上有一开关,是一按就动作的那种,为了防呆,我要将开关更改成延时动作的开关,可我怎么才能找到此开关的地址号,以及怎么才能更改呢?最好能有更改前后的程序对照,谢谢!请不要说我笨蛋,我是虚心求教的.......

网友A:
1。触摸屏的按钮是不需要防抖的,它不是单片机。不必要做成延时。
2。无论哪个牌子的触摸屏都有一个地址输入的对话框。你可以在对话框里输入对应的PLC(或HMI的内部变量)的地址。
我的网站:plc.123ye.com
我生产西门子、三菱、台达等PLC的编程电缆。我的email:zyj6333@sina.com

网友B:
您可以联系我sswell@sohu.com
一定给您回复,不做广告

网友C:
触摸屏地址对应PLC程序中的虚拟开关,只有在手动模式中才能一按就动作,要将开关更改成延时动作的开关,必须在PLC程序中加延时。

网友D:
顶楼上,如果你私自更改触摸屏的按扭属性,导致跟PLC中的地址位的状态不一致的话,那那个按扭的功能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