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建立一个带库存储区的库程序

楼主(2006-12-27):
我觉得200中的库指令挺强大的,把自己平时一些常用的程序做在库中很方便,但我现在只会做不带字节的库程序,请问怎么做带存储区的库程序

网友A:
在指令树的程序块处,右击,选择为程序添加存储区就可以了。

网友A:
在指令树的程序块处,右击,选择库存储区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的兄弟说的是使用库指令。我说的是自己做一个库。比方我们常用的数据处理等。我现在只能做点不带全局变量的,汗啊~~~~
  做带全局变量的库必须要用符号变量,就是说要在符号表中定义你需要的全局变量,说白了就是骗他。但我现在还不是很精,有点蒙蒙懂懂的,请教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