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魏德米勒的东西,质量怎么样啊?请大家谈谈!

楼主(2006-12-27):
大家有没有用过魏德米勒的产品,能告诉一下质量如何吗?谢谢各位!

网友A:
是做端子板的吗?

网友B:
还可以,但是我是phoenix,还是建议大家用phoenix

网友C:
我只是知道他家的端子还是不错的!

网友D:
魏德米勒的还不错,主要是广告投入上不及其他外国品牌!

网友E:
质量还可以!

网友F:
不怎么样的产品。
外观不好。
还是建议使用菲尼克斯。
装配不好看的。

网友G:
质量可以

网友H:
隔离器是垃圾

楼主:
端子应该还过得去吧。隔离器是垃圾?愿闻其祥!

网友H:
下面引用由zyp7979在 2007-1-18 14:47:00 发表的内容:
  端子应该还过得去吧。隔离器是垃圾?愿闻其祥!
--------------------------------------------------------------------------------------------
现在不知道其质量如何.
02年某项目用了威 隔离器, 四线制500+, 二线制200+, 出厂测试时坏了10+, 有的一上电就冒烟(接线是没有错的), 后现场使用一年内断续坏了60+, 这个几经周折, 威 倒是更换了, 其中有几个换回来的也是坏的. 一年后, 其不肯换修, 客户和我也懒得找威了, 信号就直接改为有的直接进模块, 有的用国产隔离器或配电器替代了. 到目前为止, 坏的可能超过150+.
项目是威 找设计院, 设计院指定, 招标文件上指定的, 出现这些事情, 甲方倒没有过多为难我.

网友I:
他们的端子用的比较多,

网友J(2007-02-06):
重型电器连接插头不错!大负荷下比国内的好的多

网友K:
魏德米勒和phoenix差不多,但是现在phoenix在南京建厂后价格,产品系列,供货期各方面多好些。以前我用魏德米勒比较多,现在很长时间几乎不用了,不是因为质量。不知道魏德米勒现在国产了没?

网友L:
质量相当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M(2007-10-12):
接线端子什么的还是WAGO的比较好,你去看看吧

网友N:
端子不错,价格较贵。接线端子可以根据自己产品需要选用不同价位和性能的。好的端子有魏德米勒、菲尼克斯、WAGO,中等的有瑞联,差的有浙江货。

网友O:
只用过WAGO的

网友P:
使用过该产品端子,不错,还可佩螺丝刀,但价格贵。

网友Q(2008-03-21):
质量还可以

网友R:
魏德米勒是接线端子的知名品牌很好,同档次的还有凤凰(菲尼克斯)、WAGO
这三个是最好的!

网友:
魏德米勒的东西是不错。我用过量最大的就是他了。凤凰的用得少,也还可以,两者感觉差不多。。wago的用得少,但使用的感觉是最好的。。。

网友:
端子不错,继电器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