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帮助:包装材料反光,传感器识别不好,如何解决?

楼主(2006-12-27):
包装材料反光,传感器识别不好,如何解决?还是神视LX-101。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啊!和敏感度有关系吧!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不是检测信号不稳定,对被检测物角度啊要求很高?这类问题我遇见过,你可以用带背景抑制的光电,另外注意安装方向

楼主:
安装方向我注意了,但何为背景抑制的传感器?楼上大哥能否提供型号?

网友B:
其实这种情况要具体点,要看被检测物的材料及安装工况,根本上的检测方法是装带镜或对射的光电。香烟上有了塑料薄膜,薄膜有点反光,一旦薄膜有点打褶,于是一条烟或者一包烟就会出现几个信号,造成喷码机重喷,计数不准,不知你说的是不是类似

楼主:
袋装速溶雀巢咖啡,或者带塑料外包装的袋泡茶,或有些带塑料外包装的冲剂,一般包装材料为带状,隔70mm有一个5X10的长方形色标,光电传感器检测色标进行牵引包装材料。
对射似乎不行,因为色标只在一面有,不知装带镜的光电为何类型,希望楼上指点一二。祝新年快乐!

网友B:
哦,不好意思,一开始我知道你用的是色标传感器。这个包装材料不是很反光,应该可以准确识别的。是有的色标检测不到,还是不是色标的时候也给信号?新年快乐!祝早日解决此问题!

网友C: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可以选用视觉传感器(功能简化型)。

楼主:
哦,不好意思,一开始我知道你用的是色标传感器。这个包装材料不是很反光,应该可以准确识别的。是有的色标检测不到,还是不是色标的时候也给信号?新年快乐!祝早日解决此问题!
亚光的包装材料没有问题,但亮光的包装材料反光厉害,有时色标识别不出来。曾试过将设标传感器倾斜,有效果,但还是想从选型方面试一下。

网友B:
看来是第一种情况,换型号是最直接的办法,你可以试试基恩士的,SICK的,应该会解决的

楼主:
应该是会解决,谢谢!

网友D:
改变视觉传感器的照明色可以实现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