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求助:电路板会出油的怪现象???

楼主(2006-12-27):
检查意大利走锭机的西门子SIMODRIVE 610伺服器里的电路板,竟然发现电路板会出油的怪现象。
此电路板三组控制一台电机,每块板安装有40个中功率开关管用橡胶压在散热片上,油就是从边上出来的,

网友A:
是白色的吗?是散热硅脂吧?

楼主:
不是白色的,有点象机油一样.
里面流出来的,奇怪

楼主:
其他的电路板又没有啊,

网友A:
检查一下是不是电池漏液?那液体有点象油的。

楼主:
呵呵,电路板没有用电池啊
真是不明白

网友A:
弄错了,不是检查电池漏液,而是检查电容,呵呵!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电容漏液也不会有这么多呀,拆开检查都是在开关管上比较多。

网友B:
你的情况 我见到过
不过 没你说的那么多
你的情况 好像是 机器的环境 问题
还有就是 线路板 ,开关管本身就是发热的东西
不知道你有没有加热过电路板 一般的电路板加热就会出一种
有点想机油的东西

楼主:
多谢回复
没有加热过电路板,是一直在用的设备,我们定期检查时发现的。

网友B:
你的机器 在什么环境下用的???

网友C:
你的机器电机是不是油循环散热的,如果是这样,那一定是电机的散热油泄露了。

网友D:
是不是环境温度变化大,油的挥发和凝固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