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保护用什么好呢??

楼主(2006-12-27):
想问下如果用短路保护的话,用什么好呢?空开?熔断器??
如果用了空开,熔断器不用可以吗??

网友A:
要看应用在什么地方,在供电系统中做短路保护应选熔断器,因遮断容量大;在用电设备的控制装置中,应选空气断路器做短路保护,维修方便、工作可靠。

楼主:
那是不是说设备的电源用空开做保护就可以了吗?

网友A:
用空气断路器可以代替熔断器.

网友B:
一般的情况下都可以

网友A:
在电控设备中建议最好用空开取代熔断器,而且按短路保护设计,不做过载保护,但象控制变压器一类的负载,必须用熔断器做过载保护.

楼主:
恩..谢谢.我明白了

网友C:
断路器有很多优势,但不可能完全取代熔断器,因为有万一.

网友D:
我认为用断路器好

网友E:
最好用空开,空开也具有短路保护!

网友F:
熔断器的特点就是便宜,尤其是数量很大的时候,成本优势很明显。但正如楼上各位的分析,断路器大多数时候已经可以完全替代熔断器了,维修也方便。

网友G:
个人认为,断路器不能取代快熔,应该结合起来使用

网友H:
用断路器好

网友I:
断路器不能取代<快>熔,应该结合起来使用.赞成lmhx观点.

网友J:
看用在什么地方!!
一般在低压的控制回路用熔断器比较好,高压的控制回路用的是小空开!!低主回路现在用的都是空开,高压用的是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