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MENS常用缩语

楼主(2006-12-27):
A Output 输出 ASCII American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 美国信息交换标准代码 AV Preparation for work 运行准备 BA Operating mode 运行方式 BAG Operating mode groups 运行方式组 BB Ready for operation 准备好运行 BCD Binary Coded Decimals 二-十进制 BHG Hand-held terminal 手提终端 BOF User interface 用户接口 CNC Computerized Numerical Control 计算机化数字控制 CP Communication Processor 通迅处理器 CPU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计算机中央处理装置 CR Carriage Return 托架折回 CSB Central Service Board(PLC module) 中央维护板,PLC 模块 CTS Clear To Send 发送使能 DAU Digital-Analog Converter 数模转换器 DB Data Block 数据块 DIN German Industrial Standards 德国工业标准 DIO Data Input/Output 数据输入/输出 DRF Differential Resolver Function 差分功能 DRY Dry Run 空运行 DSB Decoding Single Block 译码单段 DSR Data Send Ready 备用输入 DW Data Word 数据字 E Input 输入 EIA-Code Special tape code,number of holes per characters always odd 特殊纸带码,每个字符的孔数为奇数 EPROM Programm memory with fixed program 有固定程序的程序存储器 E/R Controlled Supply and Energy Recovery Module 可控电源和能量恢复模块 ETC ETC key:Extension of the softkey bar in the same menu ETC 键:同级菜单扩展键 FDB Product designation database 产品指定数据库 FIFO First in First Out 先进先出 FRA Frame module 帧频模块 FRAME Coordinate conversion with the components zero offset,rotation,scaling, mirror-imaging 坐标换算,具有零点偏置,坐标旋转,标度功能和镜向功能 FRK Cutter radius compensation 铣刀半径补偿 FST Feed Stop 停止进给 GUD Global User Data 全体用户数据 HMS High-Resolution Measuring System 高分辨率测量系统 HSA Main Spindle Drive 主轴驱动 HW Hardware 硬件 IM Interface Module 接口模块 IM-S/R Interface Module(S=send/R=receive) 接口模块,S=发送/R=接收 INC Increment 步进增量 ISO-Code Special tape code,number of holes per character always even 特殊纸带码,每个字符的孔数为偶数 K1...k4 Channel 1 to Channel 4 通道1 到通道4 KOP Ladder Diagram 梯形图 KV Loop-Gain Factor 增益系数 KUE Transformation Ratio 传动比 LCD Liquid Crystal Display 液晶显示 LED Light Emitting Diode 发光二极管显示 LUD Local User Data 局部用户数据 MB Megabyte 兆字节 MD Machine Data 机床数据 MK Measuring Circuit 测量回路 MDA Manual Data Automatic 手动输入,自动执行 MLFB Machine-readable product designation 机器可识别的产品代号 MMC Man Machine Communication:User interface of the numerical control system for operation,programming and simulation 人机通讯:系统操作界面,用操作,编程和模拟 MPF Main Program File:NC part program(main program) NC 零件程序,主程序 MPI Multi Point Interface 多点通讯接口 MSTT Machine control panel 机床控制面板 NC Numerical Control 数字控制 NCK Numerical Control Kernel(numerical krnel with block preparation, traversing range

网友A:
 谢谢,收藏一下,很好!!

网友B:
好!以收下!

网友C:
西门子就是典故多,名词多。:)

网友D:
A Output 输出
ASCII American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 美国信息交换标准代码
AV Preparation for work 运行准备
BA Operating mode 运行方式
BAG Operating mode groups 运行方式组
BB Ready for operation 准备好运行
BCD Binary Coded Decimals 二-十进制
BHG Hand-held terminal 手提终端
BOF User interface 用户接口
CNC Computerized Numerical Control 计算机化数字控制
CP Communication Processor 通迅处理器
CPU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计算机中央处理装置
CR Carriage Return 托架折回
CSB Central Service Board(PLC module) 中央维护板,PLC 模块
CTS Clear To Send 发送使能
DAU Digital-Analog Converter 数模转换器
DB Data Block 数据块
DIN German Industrial Standards 德国工业标准
DIO Data Input/Output 数据输入/输出
DRF Differential Resolver Function 差分功能
DRY Dry Run 空运行
DSB Decoding Single Block 译码单段
DSR Data Send Ready 备用输入
DW Data Word 数据字
E Input 输入
EIA-Code Special tape code,number of holes per characters always odd 特殊纸带码,每个字符的孔数为奇数
EPROM Programm memory with fixed program 有固定程序的程序存储器
E/R Controlled Supply and Energy Recovery Module 可控电源和能量恢复模块
ETC ETC key:Extension of the softkey bar in the same menu ETC 键:同级菜单扩展键
FDB Product designation database 产品指定数据库
FIFO First in First Out 先进先出
FRA Frame module 帧频模块
FRAME Coordinate conversion with the components zero offset,rotation,scaling, mirror-imaging 坐标换算,具有零点偏置,坐标旋转,标度功能和镜向功能
FRK Cutter radius compensation 铣刀半径补偿
FST Feed Stop 停止进给
GUD Global User Data 全体用户数据
HMS High-Resolution Measuring System 高分辨率测量系统
HSA Main Spindle Drive 主轴驱动
HW Hardware 硬件
IM Interface Module 接口模块
IM-S/R Interface Module(S=send/R=receive) 接口模块,S=发送/R=接收 INC Increment 步进增量 ISO-Code Special tape code,number of holes per character always even 特殊纸带码,每个字符的孔数为偶数
K1...k4 Channel 1 to Channel 4 通道1 到通道4
KOP Ladder Diagram 梯形图
KV Loop-Gain Factor 增益系数
KUE Transformation Ratio 传动比
LCD Liquid Crystal Display 液晶显示
LED Light Emitting Diode 发光二极管显示
LUD Local User Data 局部用户数据
MB Megabyte 兆字节
MD Machine Data 机床数据
MK Measuring Circuit 测量回路
MDA Manual Data Automatic 手动输入,自动执行
MLFB Machine-readable product designation 机器可识别的产品代号
MMC Man Machine Communication:User interface of the numerical control system for operation,programming and simulation 人机通讯:系统操作界面,用操作,编程和模拟
MPF Main Program File:NC part program(main program) NC 零件程序,主程序
MPI Multi Point Interface 多点通讯接口
MSTT Machine control panel 机床控制面板
NC Numerical Control 数字控制
NCK Numerical Control Kernel(numerical krnel with block preparation, traversing range etc.) 数字控制核心:具有程序段预处理,运行范围等等
NCU Numerical Control Unit 数控单元
NURBS Non Uniform Rational B Spline 非均值有理B样条
NV Zero Offset 零点偏置
OEM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 原设备制造商
OP Operator Panel 操作面板
OPI Operator Panel Interface 操作面板接口
PC Personal Comprter 个人计算机
PCMCIA Personal Computer Menory Card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接口协议
PG Programming Device 编程器
PLC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PRT Program Test 程序测试
RAM Random Access Memory 随机存取存储器
RISC 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 处理器,具有指令组小、通过能力强
ROV Rapid Override 快速修调
RPA R Parameters Active(NCK memoty area for R parameter numbers) R 参数有效,NCK 中用于R 参数号的存储器区
RTS Request To Send(control signal from serial data interfaces) 发送请求:来自串行接口的控制信号
SBL Single Block 单段
SBL2 Single Block Decoding 译码单段
SEA Setting Data Active(memory area for setting data in NCK) 设定数据有效:用于NCK 中设定数据的存储区
SD Setting Data 设定数据
SKP Skip Block 程序段跳跃
SM Signal Module 信号模块
SPF Sub Program File 子程序文件
SPS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SRK Cutter Radius Compensation 刀尖半径补偿
SSFK Leadscrew Error Compensation 丝杠螺距误差补偿
SSI Serial Synchronous Interface 串行同步接口
SW Software 软件
TEA Testing Data Active(with reference to the machine data) 测试数据有效:与机床数据有关
TO Tool Offset 刀具补偿
TOA Tool Offset Active(memory area for tool offset) 刀具补偿有效,用于刀补的存储区
TRANSMIT Transform Milling into Turning(coordinate conversion on turning machines for milling) 铣床转换为车床:车床坐标换算用于铣削加工
VSA Feed drive(spindle) 主轴进给驱动
V Bit type PLC variable PLC变量类型:位
VB Byte type PLC variable PLC变量类型:字节
WKZ Tool 刀具
WZ Tool 刀具
WZK Tool offset 刀具补偿
ZOA Zero Offset Active(memory area for zero offsets) 零点偏置有效:零点偏置存储区

网友D:
loussor 我给你整理了一下,不介意吧.真是好贴子.

网友E(2007-11-30):
不错的帖子,顶一哈

网友F:
楼上的除了PLC,电源别的有吗,比如计数器模块,通讯模块等

网友G:
好资料,对英语水平差的朋友更有益处

网友H:
感谢楼主的慷慨,感谢danylove的劳作

网友I:
loussor  你好:
可以转载到我的网页上么
http://blog.china.alibaba.com/blog/cqdonghao.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