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管厚度与承压能力

楼主(2006-12-27):
请教下,φ15的不锈钢管,需要承受压力为25Mpa,管厚度要多少才行?  关于不锈钢管材料、厚度与承压能力的标准,那位有呢?能否共享下?不盛感激!

网友A(2007-01-26):
请查一下化工设计手册,我这里有法兰的耐压标准.

网友B:
    在管道手册中,有关于不锈钢管道的级别表,只要知道管道的级别,就能查出管道的外径、壁厚;
    必须注意:你用的地方是高压的,高压的管道有专门的标准,包括表面的质量
    如果介质有腐蚀的话,还必须考虑腐蚀裕度

网友C(2007-03-09):
楼上说的不错哈

网友D(2007-04-13):
楼上说的有道理.可以听听嘛.

网友E:
这个手册未找到,希望说详细点

网友F:
你是压力管道,很麻烦,最好找有压力容器设计资质的单位设计,要不验收很麻烦

网友G(2007-08-02):
有没有 表格啊

网友H:
有公式可以算,但我也不清楚,希望有人指点啊!不过25MPa根据现场经验4~5mm应该足够了

网友B:
(1)当S0<D0/6时,SO=PD0/(2*【﹠】t¢+2PY)
¢ 焊缝系数,对于无缝钢管取1
S0 管子的计算壁厚mm
D0 管子的外径mm
P 设计压力
【﹠】t 设计温度下管子材料的需用应力,MPa,
Y 温度对计算管子壁厚公式的修正系数。
管子的选用壁厚S=S0+C
C管子的壁厚的附加裕量mm
2.对于S0〉D0/6,或P/【﹠】t>0.385的管子,其计算壁厚,应根据断裂理论,疲劳,热应力及材料特性等因数综合考虑确定

网友B:
以上是根据《石油化工管道设计器材选用通则》SH3059-2001确定其壁厚;但是,经过演算,公式里的单位套用也许有问题,计算的结果是错误的,请高人指点修正

网友B:
  由工程的老板注意了,我可以联系到管道设计的工程师,也可以联系到水电施工的单位,在北京干了多年的水电安装工程,
    我的电话13116158972  邮箱 jingchaobo@126.com

网友I(2009-08-20):
请问钢管外径为168,壁厚2.8mm ,材质0Cr18Ni9 .   能不能承受3.5MPa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