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大电机星-角起动问题

楼主(2006-12-27):
我处有一台Y2355L2-12电机,星-角转换时发出刺耳的啸叫声而且在转换的瞬间其100-250A过载保护器BHQ-S-C立刻报警而使起动停止.
电机电源接触器型号为CJX1-205,星接触器为CJX1-110,角接触器为CJX1-140.

网友A:
      主电路接线错误!

楼主:
TO刘志斌
  怕电机接线错误,特意对电机的六根线用万用表及36V电源、36V灯泡按电工手册中接法分辨头尾,没有发现有什么错误,电控箱中星角转换的接线也没有发现接错。咨询厂家,未果。本电机为内装式,额定电流为207A,等着发货,真是急死人了!

网友A:
    启动到切换时间是多少?启动电流多大?切换电流???

网友B:
轴承有问题了?还是转子扫膛呢?

网友C:
可能还是切换时间有问题?

楼主:
启动之后,这种啸叫声就没有了.若是轴承有问题或是转子扫膛,电机轴承部位、电机线应发热,可是没有这种现象,用三相夹流表测量,三相电流平衡.我很不明白,用100-250A,30-120秒的电动机保护器调到量大为什么星角转换时还要跳。

楼主:
换一个63-400A的电动机保护器,转换时间设为10秒,调好之后,啸叫声虽没消除,但星-角转换时已不再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