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变速脉冲指令的问题

楼主(2006-12-27):
我用的PLC是XP3-18RT需用到PLSF这条指令。可用了这条指令后转换时出现以下错误信息: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100315DB in module'trans.dll'.Read of address 00000001.

网友A:
有空试试。

网友B:
我以前也用过啊,软件应用起来还是可以的。

网友C(2007-02-21):
找信捷升级软件哦!

网友D:
xj有些软件还不够完善

网友D:
好些事都不近完美,只有慢慢完善了

网友E(2008-02-23):
现在信捷已经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了,支持国产吧

网友F:
PLSF指令的最低频率为200HZ。
如果需要更低的频率,建议采用PWM指令,占空比设为K128。

网友F:
PLSF指令的最低频率为200HZ。
如果需要更低的频率,建议采用PWM指令,占空比设为K128。最低频率0.1Hz。

网友G(2008-04-14):
楼主能不能与三菱比较一下高速脉冲输出指令有何区别?

网友H:
编程软件升级下.应该行了..

网友D(2008-05-31):
信捷的推广力度不小!jia

网友D:
信捷的推广力度不小!性价比也不是最好

网友I:
脉冲PWM指令的 占空比有什么用啊?

网友F:
脉冲PWM指令的 占空比有什么用啊?

有大用处,例如:1.直流驱动器、某些变频器调速(如松下)

                                2.固态继电器温度控制

网友J(2009-01-22):
我以前用过XJ。感觉不爽。

现在朋友力推XI,我准备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