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为什么s7-300老是报警

楼主(2006-12-27):
cpu是315-2dp,带了8个远程子站ET200S,最近怎么老是出现SF,BUSF红灯闪烁。但各个子站和PLC都能正常工作,搞不懂什么原因

楼主:
用的是profibus-dp通讯

网友A:
你是否有组态的子站,而实际中没有。
或者是不太强的干扰。
再或者有站短时断电。

网友B:
报BUSF那么就是网络的影响导致PLC的CPU报SF了。
如果上经常出现,那么有可能是网络接头有坏掉的了!

网友C:
应该是干扰,或者断电,因为PLC本身可以维持一段时间

网友D:
应该是子站有掉网的情况,建议还是检查一下网络布线

网友:
看下硬件是否组态正确,还有仔细看到底有没有其他模块比如I/O模块报SF导致CPU报SF

网友:
还有查下,接线端子是否松了.可以带电将端子扣下,在插上看故障是否消除验证

楼主:
经检查各个远程ET200s都没有报错,插头也都检查过了,没有问题。如果是干扰的话,以前怎么没这种情况,设备电缆也没有增加过。最重要的是plc怎么还能正常工作啊??

楼主:
经诊断,是远程子站机架故障,可是更换了151通讯模块后,怎么还有报警啊。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模块上有个急停信号,在step7中监视,间隔几分钟,这个常开的急停信号会闭合零点几秒钟.

网友D:
检查供电和网络

网友E:
检查CPU安装是否牢固,地线是否牢固,通信线屏蔽.我遇到过类似情况.组态的一编码器老是报错.调用OB85,OB86.而且还损坏过I/O板.后来我检查发现当初安装时CPU地线没接.也许是现场振动太厉害,CPU紧固螺丝松了.接了地线,紧了螺丝以后就没再出错了

网友F:
可能是线路问题。我的DCS就碰到过这样的,结果是电缆被老鼠咬了后和其它线接触了。气人啊

楼主:
下面引用由机要在 2007-1-7 21:29:00 发表的内容:
检查CPU安装是否牢固,地线是否牢固,通信线屏蔽.我遇到过类似情况.组态的一编码器老是报错.调用OB85,OB86.而…
--------------------------------------------------------------------------------------------
这个到没注意,后天去查一下,不过好像cpu卡座上直接有接地的啊,而柜子底都焊在槽钢架,都接地的啊

网友G:
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但是只有SF闪红灯

网友H(2007-06-17):
求助:我这里用的西门子400的PLC,最近OB86 和OB122总是报警,哪位大侠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H:
我这里生产线有个西门子300的PLC(安全方面的),偶尔会出现OB82的报警,这个报警会导致生产线停机,哪位大侠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I:
TO 诚实工人 我和你碰到的事一样~~老是出现SF,BUSF红灯闪烁。但各个子站和PLC都能正常工作!!但更怪的是总机发出一个数字为20~~但是居然有一台收到的居然是12!!但是其他的都正常!!打电话给西门子他们也说不出理由!!就只能改!!

网友J:
如果系统能够正常运行的话,应该是干扰问题了,我觉得最好是仔细检查一下通讯线路,还有就是各个接头,本人以前也遇见过此类问题,问题还是在线路上,不过也不排除其它的原因,因为这样的故障比较麻烦,努力努力!!!!

网友K: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先最好检查一下各个与cpu连接的profibus电缆和接头,然后再检查组态地址是否与实际相符。

网友L:
需要西门子软件 资料 可以联系
QQ 563969724
电话 15900801972

网友M(2007-10-29):
相关问题:
谢谢!
CPU报BUSF,更换一个新的CPU后正常,何解?
是CPU接口问题,还是?
进入CPU诊断信息能了解到什么吗?

网友N:
SF闪烁,还能用吗?那真是奇怪了啊!

网友O:
奇怪,我没遇到过

不会,学习!

网友:
老弟,看看详细的故障代码,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