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线pt100测量精度的问题

楼主(2006-12-27):
想请教一下,我这有一两线制pt100热电阻,配套温控仪一台。测量液体为50-70度,电线距离是100左右,请问温度误差能不能达到正负1度,用普通的两芯线能不能做温度信号线??

网友A:
你好!!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PT100  啊,我用的PT100都是三线制的啊,可否讲一讲啊?TKS!!

网友B:
100米的距离最好是用三线制,误差多少要看导线的阻值大小.

网友C:
100M需三线制pt100,温度信号线导线需1。5~2平方左右。

楼主:
用的是订制的普通的PT100的热电阻

本来使用的是K型热电偶,用的KC补偿导线,但误差经常要4-6度左右

先换个两线制的试试,就当单位是实验室了

我是菜鸟!

网友:
pt100线阻的影响大概是2.5℃/Ω,可以测量一下线阻是多少,一般情况下100还是采用三线制比较好

网友D:
热电阻采用三线制是为了消除导线间的电阻差;电阻体是两线可以这样做:使用三线电缆,在电阻体处将B、C线短接接电阻体的一端;另一颗线接电阻体的另一端,在温度仪表按照三线制进行接线,只要选用的仪表和电阻体附和要求,误差应该能够满足要求。另:做为测量要求较高的场所,普通的两芯线不能做为信号线使用。

网友E:
电阻体可用两线的,但导线必须用三线.显示仪表可用0.5级的.A线接电阻体的一端,B、C线接电阻的另一端.显示仪表照图接线,一定要保证接触良好,否则会有很大的误差.如果灵敏度低可选米粒型电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