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谐波问题

楼主(2006-12-28):
想知道变频器输出谐波对电网有无影响,变频器对电网的谐波影响主要是整流部分带来的吗,和逆变部分有关系吗?谢谢各位清指教!

网友A:
变频器的整流和逆变后都有滤波的电路,一般输出不会有太大的干扰,当然要好的变频器才行。另外,如果频率间要切换的话,要考虑同期的问题,一是安全,二是减少对电网的影响

网友B(2009-01-06):
关于谐波的很多问题,请登陆
http://cy518.oukx.com
我们详细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