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PLC参数求助

楼主(2006-12-28):
请问高手,400PLC在哪里设置FC的上限数,412-2,我以前见过,现在又找不到了,好像默认的是700,我想改大些
希望指点

网友A:
努力100分~

楼主:
没有用过的吗
这个设置是PCS7必须的呀

工控啊!

网友:
CPU的参数了没有这项设置吗?

楼主:
不是CPU参数设置
忘了在哪个地方了,肯定有,可是设置上下限

网友B:
记得在300系统在线时可以看到上限,不过没有注意到可以设置

网友C:
应该是不可以设置的,可能你记错了,直接访问地址区间是可以设置的。不同的CPU有不同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