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线是否合理

楼主(2006-12-28):
梅兰日兰的空开:C63配25或者16的线,那个线径较为合适呢?
甲:配25的线,因为我们机器要求是这样的。
乙:配16的线,因为是铜线,一个平方按照3-4A,足可以了,要是机器要求的话,否则就是换空开,配25的线。
丙:用25的线,一方面是机器要求的,一方面对机器是保护的。

请各位指点一二。给一个看法,支持那种看法。

网友A:
10平方以上的线就不要用小型空开,会发热跳闸.

网友B:
格力五匹分体我用C63配10mm2.LUXIAN正常

网友C:
配线大小应根据负载来定

网友D:
负载在空气开关的控制范围内,配线大小要根据负载.

网友E:
配线原则:
1、配线大小应根据负载来定;
2、配线额定电流不得小于空开的额定电流;
3、63A壳架等级电流的微型断路器接线端子最大只能压接25平方的线;
4、GB7251.1-1997规定,对于63A额定电流的电气设备,连接铜导线必须大于等于6平方,小于等于25平方;

所以,不知道你机器的额定电流,无法判断谁的话正确。不过,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采用25平方的线当然没问题。

网友E:
如果空开选得没错,那么机器的额定电流应该在50A以下;
    如果机器额定电流在40A以下,选用6平方的国标线就够了(额定电流大概为58A);当然如果要放大一些余量,请往下看;
    如果机器额定电流在40A~60A,采用10平方的国标线就足够了(额定电流大概为79A),用什么16~25的线?——除非以下2种可能:
    1、线不是国标线,采购吃回扣了;
    2、不在乎成本,呵呵,有钱!

网友E:
所以对你提的问题我有点晕,我一个都不支持。。。

网友F:
老采鸟你说的有理啊!

网友G:
如果不考虑成本,则最好把空开换成塑壳.用25平方的线.这样一但最后电机有问题那么你们就不会负责.
如果从成本上考虑,那么16平方的线就够了.但最后一但有问题就可能会有扯皮的事发生.

网友H:
 老菜鸟说得对